51单片机个人学习笔记及经验—连载3

楼主(2018-10-01):
日常更新3
一些电路图中常见的逻辑符号(识记):
关于机器周期的一些介绍:
  • 时钟周期:单片机时序中的最小单位,具体计算的方法就是时钟源分之一
  • 机器周期:我们的单片机完成一个操作的最短时间。
  • 定时器:打开定时器后,定时器"存储寄存器"的值经过一个机器周期自动加1,也就是说,机器周期是定时器的计数周期。
关于定时器的三大寄存器
  • 定时器存储控制器(TH0、TL0、TH1、TL1
  • 定时器控制寄存器(TCON)
  • 定时器模式寄存器(TMOD)
1.定时器存储控制器(TH0、TL0、TH1、TL1
名称
描述
SFR地址
复位值
TH0
定时器
0x8C
0x00
TL0
定时器
0x8A
0x00
TH1
定时器
0x8D
0x00
TL1
定时器
0x8B
0x00
2.TCON定时器控制寄存器的位分配(地址0x88(能被8整除)可位寻址
7
6
5
4
3
2
1
0
符号
TF1
TR1
TF0
TR0
IE1
IT1
IE0
IT0
复位值
0
0
0
0
0
0
0
0
TCON——定时器控制寄存器的位描述
符号
描述
7
TF1
定时器1溢出标志。一旦定时器1发生溢出时硬件置1。清零有两种方式:软件清零,或者进入定时器中断时硬件清零。
6
TR1
定时器1运行控制位。软件置位/清零来进行启动/停止定时器。
5
TF0
定时器0溢出标志。一旦定时器0发生溢出时硬件置1。清零有两种方式:软件清零,或者进入定时器中断时硬件清零。
4
TR0
定时器0运行控制位。软件置位/清零来进行启动/停止定时器。
3.TMOD定时器模式寄存器的位分配(地址0x89、不可位寻址)
7
6
5
4
3
2
1
0
符号
GATE(T1)
C/T(T1)
M1(T1)
M0(T1)
GATE(T0)
C/T(T0)
M1(T0)
M0(T0)
复位值
0
0
0
0
0
0
0
0
TMOD——定时器模式寄存器的位描述
符号
描述
T1/T0
标T1的表示控制定时器1的位,标T0的表示控制定时器0的位。
GATE
该位被置1时为门控位。仅当‘INT0’脚为高并且TR0控制位被置1时使能定时器0,定时器开始计时,当该位被清0时,只要TR0位被置1,定时器0就使能开始计时,不受到单片机引脚INT0外部信号的干扰,常用来测量外部信号脉冲宽度。这是定时器一个额外功能,本节课暂不介绍。
C/T
定时器或计数器选择位。该位被清零时用作定时器功能(内部系统时钟),被置1用作计数器功能。
关于门控位可以用来测量外部信号的脉冲宽度的介绍:
比如说这是一个高脉冲,把信号接入INT0引脚上,那么当门控位为1时,只有脉冲信号为高定时器才会开启,而变为低时定时器就会停止计时,根据定时时间便可以测出这段高脉冲的宽度。
TMOD——定时器模式寄存器M1/M0工作模式
M1
M0
工作模式
描述
0
0
0
兼容8048单片机的13位定时器,THn的8位和TLn的5位组成一个13位定时器。
0
1
1
THn和TLn组成一个16位的定时器。
1
0
2
8位自动重装模式,定时器溢出后THn重装到TLn中。
1
1
3
禁用定时器1,定时器0变成2个8位定时器。
定时器/计数器模式1示意图
一般初始化定时器的步骤:
  • 设定TMOD寄存器确定工作方式
  • 给相应的定时器存储控制器初值(TH0、TL0、TH1、TL1
  • 开启总中断(EA)
  • 开启相应的定时器允许中断位(ET0、ET1)
  • 开启相应的定时器启动位(TC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