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路中电流流向看不懂

楼主(2018-10-01):
一直想看懂电路中电流流向和电路图但一直看不懂

有没有人能推荐教材让我学习下
谢谢

网友A:
你高中物理读过没有?电流流向从电压高处流向电压低处,另外还必须满足条件:有连接导线并形成闭合通路。建议你从电工-模电-数电系统学起。

网友B:
你可以试试找一本电路分析的教材来看看

网友C:
那就先买本最基础的模拟电子书籍看一下

网友D:
从大学课程 电路开始学起,然后学习数字电路 和 模拟电路

网友E:
找一本电路分析的教材来看

网友F:
找这本电子元器件与电路一月通学习下!看电流流向最主要的是要了解元器件的特性。

网友G:
Proteus 中可以很形象的观察到电流流动的方向~~

网友H:
从最基础的说(也算是手动解算),电流流向的判断可以先规定参考方向开始,再利用基尔霍夫定律、VCR关系以及诸如节点电压法技巧处理实际运算得到。
教材起步:邱关源《电路》,注意批判吸收!这本书讲真很经典,但经典算是中性偏良的词,所以你懂的。

网友I:
《电路原理》这本书建议好好看看,这个是基础

网友J:
其实不需要太知道电流是怎么流的,我也不会细揪电流流动,但是我看到电路图就知道它怎么工作的

网友K:
第一,要形成回路才有电流,第二,电流都是高电压流向低电压。一般信号都是电压信号偏多,容易测量,也很直观,用示波器挂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L:
邱关源 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