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AD中的原理图中添加51单片机啊?

楼主(2018-10-01):
初学者在画板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添加上51单片机,望求教

网友A:
51单片机生产厂家很多,常见的由ATMEL、AVR、STC等,虽然现在系列品种很多,封装也各有不同,但是基本的还是兼容的。
宏晶公司提供了STC15系列的集成封装库,可以用于参考,也可与根据自己选用的不同单片机略加修改使用。

网友B:
添加元件之前关键是要清楚元件在哪个库,以及库在硬盘的那个位置,先安装这个库,才能选择这个元件。

网友B:
这里是原理图中添加元件的一些截图可以参考。

网友C:
自己画一个就可以

网友D:
打开ad的原理图库,双击,鼠标移到原理图中就有你点击的原理图元器件了(比如51单片机

网友E:
在元件库里面输入单片机型号,然后双击就可以放到工作区了

网友F:
有现成的库,直接调用出来添加就好了。先在原理图里面调出来,再生成PCB。

网友G:
要看具体型号啦。找到现成的当然可以用,但第一次用最好对着手册看下。自己画也可以。还有厂家会提供封装库。

网友H:
可以自己去画或者在网上下载关于51系列芯片的库文件

网友I:
1、可以自己试着画元件,郭天祥老师的单片机教程有Altium Designer 的使用教程视频,有教你如何画元件;
2、网上收一些元件库,但一般不全;
元件库还是自己一点点码出来比较好,对你学习芯片,学习看芯片手册很有锻炼;
这里给你贴一个网上的一个元件库,望坚持学习。
http://www.51hei.com/bbs/dpj-56177-1.html

网友J:
网上找库,或者自己画原理图和封装

网友J:
自己画一个

网友K(2019-03-21):
引用 网友I:
1、可以自己试着画元件,郭天祥老师的单片机教程有Altium Designer 的使用教程视频,有教你如何画元件;
2 ...

太强了,谢谢大佬

网友L(2019-07-20):
引用 网友I:
1、可以自己试着画元件,郭天祥老师的单片机教程有Altium Designer 的使用教程视频,有教你如何画元件;
2 ...

这个库可以了,AD新生感激涕零

网友M(2020-03-06):
Altium Designer里面可以用STM32的单片机吗

网友N(2020-04-13):
引用 网友A:
51单片机生产厂家很多,常见的由ATMEL、AVR、STC等,虽然现在系列品种很多,封装也各有不同,但是基本的还 ...

太感谢了,刚好需要

网友O(2020-06-15):
引用 网友I:
1、可以自己试着画元件,郭天祥老师的单片机教程有Altium Designer 的使用教程视频,有教你如何画元件;
2 ...

用不了了诶

网友P:
在元件库里找

网友Q:
必须有一个原理图库和封装库,然后在原理图库里面增加需要的元件,画好后再根据封装添加封装库,如果已经有封装就不用画了,然后把原理图和封装库元件关联后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R:
添加附件里这个库,在AD里拖出来就有了

51单片机(1).rar

网友R:
引用 网友M:
Altium Designer里面可以用STM32的单片机吗

这里有一些封装库,你安装了一个就有STM32的单片机了

网友S:
自己画一个 或者下载一个元件库添加使用

网友T:
软件本身是没有51单片机库的,自己需要绘制一个51单片机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