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码管消影的问题解决

楼主(2018-10-01):
一直以来就被单片机数码管消影问题困扰,网上查了资料都说是加个P0=00(共阴数码管),加了后没啥变化,还是会有重影,今天突发奇想,P0=0x00后加了dula=1;dula=0;这两句,问题解决了,我想应该是dula=1;dula=0;这两句加了后地址锁存器才会执行,单单加句P0=0x00是没用的。         (附数码管部分代,经常写的人应该看得懂,另附两种效果图)

消影之前的效果:

消影后:

uchar code table1[]={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0x00};
uchar code table2[]={0xfe,0xfd,0xfb,0xf7,0xef,0xdf};
void display(uchar a,uchar b,uchar c,uchar d,uchar e,uchar f)//显示6位数码管{
         P0=table2[0];
         wela=1;
         wela=0;
         P0=table1[a];
         dula=1;
         dula=0;
         delay(1);
         P0=0x00;dula=1;dula=0;//消影

         P0=table2[1];
         wela=1;
         wela=0;
         P0=table1[b];
         dula=1;
         dula=0;
         delay(1);
         P0=0x00;dula=1;dula=0;//消影

         P0=table2[2];
         wela=1;
         wela=0;
         P0=table1[c];
         dula=1;
         dula=0;
         delay(1);
         P0=0x00;dula=1;dula=0;//消影

         P0=table2[3];
         wela=1;
         wela=0;
         P0=table1[d];
         dula=1;
         dula=0;
         delay(1);
         P0=0x00;dula=1;dula=0;//消影

         P0=table2[4];
         wela=1;
         wela=0;
         P0=table1[e];
         dula=1;
         dula=0;
         delay(1);
         P0=0x00;dula=1;dula=0;//消影

         P0=table2[5];
         wela=1;
         wela=0;
         P0=table1[f];
         dula=1;
         dula=0;
         delay(1);
         P0=0x00;dula=1;dula=0;//消影
}

网友A:
对的,对的,楼主这个方法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对的,楼主这个方法非常好

一起学习,分享经验

网友B(2021-04-04):
会导致最后一位一直是8.

网友C:
我用的定时器定时,然后显示新的数据前,清空之前的

网友D:
这是你对硬件不理解造成的,你的数据发竤后得加段码控制才可以,要么直接控制位选,一直说一直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是你对硬件不理解造成的,你的数据发竤后得加段码控制才可以,要么直接控制位选,一直说一直说

说的就是啊。
在初始化里先关闭全部的显示。

在显示代码里
先送数据到要显示的那一位,
显示完毕后关闭它,
然后再去做下一位的显示,
这样就不会有怪问题出现啦。

网友F:
慧星的开发板?

网友G(2023-08-09):
说的太好了,解决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