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MODBUS程序源码与ModBusPol(上位机测试软件)下载

楼主(2018-10-01):
MODBUS-51工程版从机,附带ModBusPol上位机测试软件

#include "modbus.h"
#include "resister.h"
/******************数据举例,移植数据定义修改区,resister.h也需要修改***********************************/
uint ROdat[3]={1,123,456};          //3个只读整型
uint RWdat[3]={1,123,456};          //3个可读可写整型
float temp=23.4;                                                                         //一个浮点型
long   adc=789654;                                                                        //一个long型
bit    ROstatus0=0;                              //只读线圈
bit    ROstatus1=1;                              //只读线圈
bit    RWstatus0=0;                              //可读可写线圈
bit    RWstatus1=1;                              //可读可写线圈

/********************************************************************
modbus RTU 的C51程序
单片机AT89C51          11.0592MHZ
通信波特率 9600 8位数据 1位停止位  485通位接口
单片机控制板地址 localAddr(变量)
0x01 0x03 0x00 0x00 0x01 0x84 0x0a
**********************************************************************/
uchar LocalAddr = 0x01; //单片机控制板的地址

/***********************************************/
union uf
{
uint x[2];
float y;
}ftemp;

union ul
{
uint x[2];
long y;
}ltemp;

uchar receTimeOut;                //接收超时
uchar sendCount;  //发送字节个数
uchar receCount;    //接收到的字节个数
uchar receBuf[50];
uchar sendBuf[50];
bit   bt1ms;       //定时标志位

/* CRC 高位字节值表 */
uchar code auchCRCHi[] = {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 ;
/* CRC低位字节值表*/
uchar code auchCRCLo[] = {
0x00, 0xC0, 0xC1, 0x01, 0xC3, 0x03, 0x02, 0xC2, 0xC6, 0x06/**/,
0x07, 0xC7, 0x05, 0xC5, 0xC4, 0x04, 0xCC, 0x0C, 0x0D, 0xCD,
0x0F, 0xCF, 0xCE, 0x0E, 0x0A, 0xCA, 0xCB, 0x0B, 0xC9, 0x09,
0x08, 0xC8, 0xD8, 0x18, 0x19, 0xD9, 0x1B, 0xDB, 0xDA, 0x1A,
...
0x43, 0x83, 0x41, 0x81, 0x80, 0x40
} ;

//-------------------------------定时器0 1ms 中断 -------------------------
void timer0_IntProc() interrupt 1
{
        TL0 = 0x66;
        TH0 = 0xFC;
    bt1ms = 1;

}

void presetSingleRegister(void);
uint setCoilVal(uint addr,uint tempData);
uint getCoilVal(uint addr,uint *tempData);
uint getRegisterVal(uint addr,uint *tempData);
uint setRegisterVal(uint addr,uint tempData);

//--------------------------------串行中断程序---------------------------
void comm_IntProc() interrupt 4
{
       if(RI)
        {
             RI = 0;
                receTimeOut = 10;    //通讯超时值这个地方很重要        10ms
                receBuf[receCount] = SBUF;
                        receCount++;          //接收地址偏移寄存器加1
        }
                if(TI)
                TI=0;

}

//------------------------------------定时处理--------------------------------
void timeProc(void)
{
        if(bt1ms)
        {
           bt1ms = 0;
               if(receTimeOut>0)
                      {
                    receTimeOut--;
            if(receTimeOut==0 && receCount>0)   //判断通讯接收是否超时
                    {
                        b485Send = 0;    //将485置为接收状态
                        receCount = 0;//      //将接收地址偏移寄存器清零
                            }
                      }
        }
}

//-----------------------------初始化中断------------------------------------
void InitUartAndTimer0(void)
{
        TMOD= 0x21;    //T0用于定时,T1用于波特
                TL0 = 0x66;
                TH0 = 0xFC;
        TR0   = 1;
        ET0   = 1; //开中断T0
                //-----------------------------------------------
                SCON=0x50;
                TH1=0xfd;
                TL1=0xfd;
                TR1=1;
                EA=1;
                ES=1;
                TI=0;
                b485Send = 0;      //处于接收

}
//--------------------------初始化-----------------------------
void initProg(void)
{
        InitUartAndTimer0();
}

/***************************CRC校验码生成函数 ********************************/
uint crc16(uchar *puchMsg, uint usDataLen)
{
uchar uchCRCHi = 0xFF ; /* 高CRC字节初始化 */
uchar uchCRCLo = 0xFF ; /* 低CRC 字节初始化 */
uint uIndex ; /* CRC循环中的索引 */
while (usDataLen--) /* 传输消息缓冲区 */
{
  uIndex = uchCRCHi ^ *puchMsg++ ; /* 计算CRC */
  uchCRCHi = uchCRCLo ^ auchCRCHi[uIndex] ;
  uchCRCLo = auchCRCLo[uIndex] ;
}
return (uchCRCLo << 8 | uchCRCHi) ;
}

void uartsends(uchar buff[],uchar len)
{
        uchar i;
        for(i=0;i<len;i++)
        {
                SBUF=buff[i];
                while(!TI);
                TI=0;
        }
}
/*******************************串口发送函数 ********************************/
void Begin_send(void)
{
        b485Send = 1;      //处于发送
        uartsends(sendBuf,sendCount);
        b485Send = 0;              //发送完后将485置于接收状态
    receCount = 0;   //清接收地址偏移寄存器
}

//fuction:01 读单个或多个线圈状态
void readCoils(void)
{
uint addr;
uint tempAddr;
uint byteCount;
uint  bitCount;
uint crcData;
uint  position;
uint  i,k;
uint tempData;
uchar  exit = 0;
addr = (receBuf[2]<<8) + receBuf[3];
tempAddr = addr;
bitCount = (receBuf[4]<<8) + receBuf[5]; //读取的位个数
byteCount = bitCount / 8;    //字节个数
if(bitCount%8 != 0)
  byteCount++;
  for(k=0;k<byteCount;k++)//字节位置
  {
    position = k + 3;
    sendBuf[position] = 0;
    for(i=0;i<8;i++)
    {
      getCoilVal(tempAddr,&tempData);
      sendBuf[position] |= tempData << i;
      tempAddr++;
      if(tempAddr >= addr+bitCount)//读完
      {
        exit = 1;
        break;
      }
    }
    if(exit == 1)
    break;
  }
  sendBuf[0] = LocalAddr;
  sendBuf[1] = 0x01;
  sendBuf[2] = byteCount;
  byteCount += 3;
  crcData = crc16(sendBuf,byteCount);
  sendBuf[byteCount] = crcData & 0xff;
  byteCount++;
  sendBuf[byteCount] = crcData >> 8;
  sendCount = byteCount + 1;
  Begin_send();
}

//fuction:02 读取线圈输入(只读寄存器)状态
void readInPutCoils(void)
{
uint addr;
uint tempAddr;
uint byteCount;
uint  bitCount;
uint crcData;
uint  position;
uint  i,k;
uint tempData;
uchar  exit = 0;
addr = (receBuf[2]<<8) + receBuf[3];
tempAddr = addr +10000;        //只读线圈寄存器偏移地址10000
bitCount = (receBuf[4]<<8) + receBuf[5]; //读取的位个数
byteCount = bitCount / 8;    //字节个数
if(bitCount%8 != 0)
  byteCount++;
  for(k=0;k<byteCount;k++)//字节位置
  {
    position = k + 3;
    sendBuf[position] = 0;
    for(i=0;i<8;i++)
    {
      getCoilVal(tempAddr,&tempData);
      sendBuf[position] |= tempData << i;
      tempAddr++;
      if(tempAddr >= addr+bitCount)//读完
      {
        exit = 1;
        break;
      }
    }
    if(exit == 1)
    break;
  }
  sendBuf[0] = LocalAddr;
  sendBuf[1] = 0x02;
  sendBuf[2] = byteCount;
  byteCount += 3;
  crcData = crc16(sendBuf,byteCount);
  sendBuf[byteCount] = crcData & 0xff;
  byteCount++;
    sendBuf[byteCount] = crcData >> 8;
  sendCount = byteCount + 1;
  Begin_send();
}

/********function code : 03,读取多个寄存器值 ********/

void readRegisters(void)
{
        uint addr;
        uint tempAddr;
        uint crcData;
        uint readCount;
        uint byteCount;
        uint i;
        uint tempData = 0;
        addr = (receBuf[2]<<8) + receBuf[3];
        tempAddr = addr+40000;      //+40000,保持寄存器偏移地址
        readCount = (receBuf[4]<<8) + receBuf[5]; //要读的个数 ,整型
        byteCount = readCount * 2;                  //每个寄存器内容占高,低两个字节
        for(i=0;i<byteCount;i+=2,tempAddr++)
        {
              getRegisterVal(tempAddr,&tempData);
              sendBuf[i+3] = tempData >> 8;
              sendBuf[i+4] = tempData & 0xff;
        }
        sendBuf[0] = LocalAddr;
        sendBuf[1] = 3;  //function code : 03
        sendBuf[2] = byteCount;
        byteCount += 3;             //加上前面的地址,功能码,地址 共3+byteCount个字节
        crcData = crc16(sendBuf,byteCount);
        sendBuf[byteCount] = crcData & 0xff;   // CRC代码低位在前
        byteCount++;
        sendBuf[byteCount] = crcData >> 8 ;           //高位在后
        sendCount = byteCount + 1;                        //例如byteCount=49,则sendBuf[]中实际上有49+1个元素待发
        Begin_send();
}
//fuction 04:读取输入寄存器
void readInPutRegisters(void)
{
        uint addr;
        uint tempAddr;
        uint crcData;
        uint readCount;
        uint byteCount;
        uint i;
        uint tempData = 0;
        addr = (receBuf[2]<<8) + receBuf[3];
        tempAddr = addr+30000;  //+输入寄存器偏移地址:30000
        readCount = (receBuf[4]<<8) + receBuf[5]; //要读的个数 ,整型
        byteCount = readCount * 2;                  //每个寄存器内容占高,低两个字节
        for(i=0;i<byteCount;i+=2,tempAddr++)
        {
              getRegisterVal(tempAddr,&tempData);
              sendBuf[i+3] = tempData >> 8;
              sendBuf[i+4] = tempData & 0xff;
        }
        sendBuf[0] = LocalAddr;
        sendBuf[1] = 4;  //function code : 04
        sendBuf[2] = byteCount;
        byteCount += 3;             //加上前面的地址,功能码,地址 共3+byteCount个字节
        crcData = crc16(sendBuf,byteCount);
        sendBuf[byteCount] = crcData & 0xff;   // CRC代码低位在前
        byteCount++;
        sendBuf[byteCount] = crcData >> 8 ;           //高位在后
        sendCount = byteCount + 1;                        //例如byteCount=49,则sendBuf[]中实际上有49+1个元素待发
        Begin_send();
}

//fuction:05 ,强制单个线圈
void forceSingleCoil(void)
{
uint addr;
uint tempAddr;
uint tempData;
uint  onOff;
uchar i;
addr = (receBuf[2]<<8) + receBuf[3];
tempAddr = addr;
onOff = (receBuf[4]<<8) + receBuf[5];
if(onOff == 0xff00)
{
  tempData = 1;//设为ON
}
else if(onOff == 0x0000)//设为OFF
{
  tempData = 0;
}
setCoilVal(tempAddr,tempData);
for(i=0;i<receCount;i++)
{
  sendBuf[i] = receBuf[i];
}
sendCount = receCount;
Begin_send();
}

/****************fuction:06设置单个寄存器ok**********************************************************/

//主机器发送  地址,功能码,寄存器高位,寄存器低位,数据数高位, 数数低位,CRC低位,CRC高位
//例如设置D0 发送,        01      06         00            3F       00                         01                   */
/*********************************************************************************/

void presetSingleRegister(void)
{
uint addr;
uint tempAddr;
uint tempData;
uint crcData;
addr = (receBuf[2]<<8) + receBuf[3];
tempAddr = (addr+40000);
tempData = (receBuf[4]<<8) + receBuf[5];
setRegisterVal(tempAddr,tempData);
sendBuf[0] = LocalAddr;
sendBuf[1] = 6;    //function code : 16
sendBuf[2] = addr >> 8;  //寄存器地址高位
sendBuf[3] = addr & 0xff;//寄存器地址低位
sendBuf[4] =receBuf[4];
sendBuf[5] =receBuf[5];
crcData = crc16(sendBuf,6);//生成CRC校验码
sendBuf[6] = crcData & 0xff;  //CRC代码低位在前
sendBuf[7] = crcData >> 8;          //高位在后
sendCount = 8;
Begin_send();
}

/********从机响应主机问询函数,function code : 15,强置多线圈值 *********/
//////////////询问数据包格式:
///////////////////////// receBuf[0] receBuf[1]  receBuf[2]     receBuf[3]   receBuf[4]    receBuf[5]   receBuf[6]  receBuf[7]  receBuf[8] ... receBuf[9]   receBuf[10]
//询问数据格式:receBuf[]={从站地址, 功能码,  起始地址高位,起始地址低位,寄存器数高位,寄存器数低位, 字节计数,  数据高位,  数据低位,... 校验码低位, 校验码高位}
/****************************************************************************/
void forceMultipleCoils(void)
{
uint addr;
uint tempAddr;
uint byteCount;
uint  bitCount;
uint crcData;
uint tempData;
uint  i,k;
uchar  exit = 0;
addr = (receBuf[2]<<8) + receBuf[3];
tempAddr = addr;
bitCount = (receBuf[4]<<8) + receBuf[5];
byteCount = bitCount / 8;    //字节个数
if(bitCount%8 != 0)
  byteCount++;
  for(k=0;k<byteCount;k++)//字节位置
  {
    for(i=0;i<8;i++)
    {
      tempData = (receBuf[k+3] >>i)&0x01;
      setCoilVal(tempAddr,tempData);
      tempAddr++;
      if(tempAddr >= addr+bitCount)//读完
      {
        exit = 1;
        break;
      }
    }

    if(exit == 1)
    break;
  }
sendBuf[0] = LocalAddr;
sendBuf[1] = 15;    //function code : 16
sendBuf[2] = addr >> 8;  //寄存器地址高位
sendBuf[3] = addr & 0xff;//寄存器地址低位
sendBuf[4] = bitCount >> 8;//待设置寄存器数量高位
sendBuf[5] = bitCount & 0xff;//待设置寄存器数量低位
crcData = crc16(sendBuf,6);//生成CRC校验码
sendBuf[6] = crcData & 0xff;  //CRC代码低位在前
sendBuf[7] = crcData >> 8;          //高位在后
sendCount = 8;
Begin_send();
}

/********从机响应主机问询函数,function code : 16,设置多个寄存器值 *********/
//////////////询问数据包格式:
///////////////////////// receBuf[0] receBuf[1]  receBuf[2]     receBuf[3]   receBuf[4]    receBuf[5]   receBuf[6]  receBuf[7]  receBuf[8] ... receBuf[9]   receBuf[10]
//询问数据格式:receBuf[]={从站地址, 功能码,  起始地址高位,起始地址低位,寄存器数高位,寄存器数低位, 字节计数,  数据高位,  数据低位,... 校验码低位, 校验码高位}
/****************************************************************************/
void presetMultipleRegisters(void)
{
uint addr;
uint tempAddr;
uint setCount;
uint crcData;
uint tempData;
uchar i;
addr = (receBuf[2]<<8) + receBuf[3];
tempAddr = addr+40000;
setCount = (receBuf[4]<<8) + receBuf[5];
for(i=0;i<setCount;i++,tempAddr++)
{
  tempData = (receBuf[i*2+7]<<8) + receBuf[i*2+8];//待设置寄存器值
  setRegisterVal(tempAddr,tempData);
}
sendBuf[0] = LocalAddr;
sendBuf[1] = 16;    //function code : 16
sendBuf[2] = addr >> 8;  //寄存器地址高位
sendBuf[3] = addr & 0xff;//寄存器地址低位
sendBuf[4] = setCount >> 8;//待设置寄存器数量高位
sendBuf[5] = setCount & 0xff;//待设置寄存器数量低位
crcData = crc16(sendBuf,6);//生成CRC校验码
sendBuf[6] = crcData & 0xff;  //CRC代码低位在前
sendBuf[7] = crcData >> 8;          //高位在后
sendCount = 8;
Begin_send();
}

/*************************查询uart接收的数据包内容函数 **************************/
////函数功能:丛机根据串口接收到的数据包receBuf[1]里面的内容,即function code执行相应的命令
/********************************************************************************/
void checkComm0Modbus(void)                   //10ms内必须响应接收数据
{
uint crcData;
uint tempData;
uint temp;
if(receCount > 4)                 //如果接收到数据
{
  switch(receBuf[1])
  {
case 1:                                                                //读取寄存器(一个或多个)
   {
      if(receCount >= 8)  //从询问数据包格式可知,receCount应该等于8        ,接收完成一组数据应该关闭接收中断
        {
          if(receBuf[0]==LocalAddr)   //核对地址
            {
              crcData = crc16(receBuf,6);                     //核对校验码
              temp=receBuf[7];
              temp=(temp<<8)+receBuf[6];
              if(crcData == temp)
              if(receBuf[1] == 1)
                {
                readCoils();                        //读取线圈输出状态(一个或多个)
                }
                receCount = 0;
             }

        }
          break;
      }
case 2:                                                                //读取寄存器(一个或多个)
   {
      if(receCount >= 8)  //从询问数据包格式可知,receCount应该等于8        ,接收完成一组数据应该关闭接收中断
        {
          if(receBuf[0]==LocalAddr)   //核对地址
            {
              crcData = crc16(receBuf,6);                     //核对校验码
              temp=receBuf[7];
              temp=(temp<<8)+receBuf[6];
              if(crcData == temp)
              if(receBuf[1] == 2)
                {
                readInPutCoils();                        //读取线圈输入状态(一个或多个)
                }
                receCount = 0;
             }

        }
          break;
      }
   case 3:                                                                //读取寄存器(一个或多个)
   {
      if(receCount >= 8)  //从询问数据包格式可知,receCount应该等于8        ,接收完成一组数据应该关闭接收中断
        {
          if(receBuf[0]==LocalAddr)   //核对地址
            {
              crcData = crc16(receBuf,6);                     //核对校验码
              temp=receBuf[7];
              temp=(temp<<8)+receBuf[6];
              if(crcData == temp)
              if(receBuf[1] == 3)
              {
                readRegisters();                        //读取保持寄存器(一个或多个)
               }
                receCount = 0;
            }
        }
        break;
   }
case 4:                                                                //读取寄存器(一个或多个)
   {
      if(receCount >= 8)  //从询问数据包格式可知,receCount应该等于8        ,接收完成一组数据应该关闭接收中断
      {
          if(receBuf[0]==LocalAddr)   //核对地址
          {
            crcData = crc16(receBuf,6);                     //核对校验码
            temp=receBuf[7];
            temp=(temp<<8)+receBuf[6];
            if(crcData == temp)
            if(receBuf[1] == 4)
              {
              readInPutRegisters();                        //读取输入寄存器(一个或多个)
              }
                receCount = 0;
          }

      }
          break;
    }
   case 5:                                                                //读取寄存器(一个或多个)
   {
      if(receCount >= 8)  //从询问数据包格式可知,receCount应该等于8        ,接收完成一组数据应该关闭接收中断
      {
          if(receBuf[0]==LocalAddr)   //核对地址
          {
            crcData = crc16(receBuf,6);                     //核对校验码
            temp=receBuf[7];
            temp=(temp<<8)+receBuf[6];
            if(crcData == temp)
            if(receBuf[1] == 5)
              {
              forceSingleCoil();                        //强置单个线圈 状态
              }
                receCount = 0;
          }

      }
          break;
    }
case 6: if(receCount >= 8)
           {
             if(receBuf[0]==LocalAddr)
                  {
                    crcData = crc16(receBuf,6);
                    temp=receBuf[7];
                    temp=(temp<<8)+receBuf[6];
                    if(crcData == temp)
                    if(receBuf[1] == 6)
                      {
                          presetSingleRegister();      //预置单个保持寄存器
                        //  SaveSetupDataToFlash();   //保存设置数据
                      }
                    receCount = 0;
                 }
          }
                 break;
case 15://设置多个线圈
      tempData = receBuf[6];
      tempData += 9; //数据个数
      if(receCount >= tempData)
      {
          if(receBuf[0]==LocalAddr )
            {
                crcData = crc16(receBuf,tempData-2);
              if(crcData == (receBuf[tempData-1]<<8)+ receBuf[tempData-2])//更改了??
                {
                  forceMultipleCoils();
                 // SaveSetupDataToFlash();   //保存设置数据
                }
            }
                  receCount = 0;
        }
      break;
  case 16:                                                //设置多个寄存器
   {
        tempData = (receBuf[4]<<8) + receBuf[5];                 //设置寄存器个数
        tempData = tempData * 2;                                                 //数据个数=        寄存器*2
        tempData += 9;       //从询问数据包格式可知,receCount应该等于9+byteCount
        if(receCount >= tempData)
          {
            if(receBuf[0]==LocalAddr )        //核对地址
                {
                  crcData = crc16(receBuf,tempData-2);
                     temp=receBuf[tempData-1];
                  temp=(temp<<8)+receBuf[tempData-2];
                  if(crcData == temp)
                    {
                    presetMultipleRegisters();
                    //SaveSetupDataToFlash();   //保存设置数据
                    }
                }
              receCount = 0;
            }
        break;
      }
  default: break;
  }
}
}

……………………

网友A:
谢谢楼主提供的源码!请问楼主,该源码在硬件上测试过吗?

网友B:
谢谢楼主提供的源码!谢谢!!

网友C:
有没有51单片机做主机的例程?

网友D(2019-04-17):
值得借鉴

网友E(2019-07-25):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51单片机做主机的例程?

现在有了码?

网友F:
其实这个资料很不错的

网友G:
我想看看学习,不知道能不能下载下来

网友H:
这个资料很不错的

网友I:
学习资料很好

网友J(2019-09-05):
谢谢分享,我测试一下

网友K:
这个有点复杂    还弄不清楚

网友L:
很好的参考资料

网友M:
很完整,很有用,值得参考

网友N:
这个资料好!谢谢

网友O(2019-11-23):
很好找了好久啊

网友P(2020-05-14):
资料很好,感谢分享

网友Q:
这个程序下载到单片机上直接通过485通信就可以和上位机的主站通信了吗?那主站要怎么设置啊。

网友R:
很不错的学习资料

网友S(2020-06-25):
谢谢楼主提供的源码!

网友T(2020-11-13):
正在搞焊接的通讯板,借楼主资源 多谢!~

网友U:
正需要这个资料,非常感谢!

网友V(2021-01-20):
好资料,感谢楼主分享,不知在工程上能否使用

网友W(2021-03-31):
不知道 能不能验证

网友X(2022-03-15):
好资料,可以测试下

网友Y(2023-07-12):
很好的资料,谢谢

网友Z(2023-08-11):
不错,谢谢楼主提供的从机代码

网友AA:
感谢大佬,刚接触modbus,受益匪浅

网友AB(2023-11-09):
感谢楼主无私开源

网友AC(2024-01-03):
感谢技术资料分享。很有参考用处。

网友AD(2025-01-16):
#include "modbus.h" #include "resister.h"这两个库在哪里去了

网友AE:
很好的MODBUS学习资料,感谢分享!

网友AF:
感谢楼主的分享! 大概看了一下。值得大家下载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