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买51单片机开发板,大家帮我推荐一个吧!

楼主(2018-10-02):
是不是看谁的教程就必须要买谁的51实验板啊,这些不同的实验板有什么差别啊,我看的郭天祥,就必须要买他的实验板才能更好的学习吗,而且他的实验板有点比起其他的来要贵一些,你们帮我推荐推荐吧!谢谢!!

网友A:
对的,对的,因为他那视频里面的例程,就是根据开发板的电路写的

网友B:
不一定吧,入门级51单片机我感觉清翔的最基础,而且也没有那么贵、

网友C:
推荐你选择 普中科技 的教程,外设资源比较多,有助于你学习和实验。

网友D:
只要你有开发板的原理图,对照原理图去修改程序里面的引脚编号就可以了,那些视频更多的是教你控制元器件的原理,至于到底怎么控制,程序该怎么写,自己好好想想,对学习应该有帮助。而且,买开发板,那些商家都会给你配套教程的。

网友E:
你好! 建议购买本论坛的开发板,便于交流  51单片机开发板-单片机教程网 http://www.51hei.com/150a.htm

网友F:
看你经济条件,无所谓就买和视频对应的板子。要是想省预算可以买便宜点的板子,但是一定要确认有电路图。大部分51开发板无非就那几样东西:跑马灯,键盘,数码管,lcd1602,lcd12864,eeprom,时钟,红外,温度还有io口扩展。有些可能还有蜂鸣器,电机驱动和继电器。(这些学习的时候都可以用led代替。)过百的开发板和几十的板子本质没什么区别。大部分卖的都是牌子价和教程价。不过照着视频抄程序会有点麻烦,需要改对应io口。

网友G:
淘宝上看看呗

网友H:
你好 建议购买普中科技单片机开发试验仪,在某宝上搜索 价格在一百至一百五不等,试验仪里面配有数码管、大液晶、小液晶、点阵、矩阵键盘、独立键盘、AD/DA转换等常用模块可供学习,购买还配套学习教程及示例程序。

网友I:
第二个,性价比高,而且在b站上有许多教程,新手上路,可以很快理解上手,

网友J:
开发st32多好啊

网友K:
本论坛的暂时停止做单片机开发板了,以后再看

网友L:
建议你买清翔电子的,刘老师课程讲的非常详细

网友F:
寄存器太多,时钟树也复杂,新手不好理解。

网友M:
郭天祥的有一本配套书,普中的就是便宜

网友N:
嘿嘿!
我的万能开发板也即将上线,跳楼价,从零学起,最适合新人的开发板,
硬件搞定了,但教程还没写好……

网友O:
普中科技的不错,舍友再用

网友P:
感觉普中科技的开发板就还好,新手的话,其实哪个都差不多

网友Q:
我学的就是郭天祥的教程,超级经典

网友R:
去淘宝上购买,看评论,视频一定要全,售后要好,每款开发板电路都有部分不一样,到写程序的时候端口也不太一样。我学的时候就随便买一套就可以,不过建议楼主买的开发板配件一定要全,有些传感器或者芯片价格比较高,都是单卖的。

网友S:
我买了一个图2的那个开发板。。。花了56大洋

网友T:
买arduino吧,买51学的费劲

网友U:
吴鉴鹰的开发板挺不错的

网友V:
可以用SST89E516带仿真的芯片,开发板支持这个芯片的就可以了,容易使用

网友W:
金沙滩开发板

网友X:
刚学完,普中科技的,讲解到位,资源也多

网友Y:
可以看清翔的,我买过才50多

网友Z:
个人感觉谁家的板子都差不多,淘宝买的时候有对应的教程和例程,跟着慢慢学习就好。

网友AA:
我之前用的是普中科技,带有资料,教程,感觉可以

网友AB:
其实都不重要的,我个人推荐最便宜的那个,一般来说,有正确的原理图,一个差不多的外围元件就可以,功能太多反而让新手连接线都不会.单片机(指所有的单片机),只要你会了延时,ADC,PWM,IIC,DS1302,DS18B20这个几个知识点,开发板已经不重要了.
在初学的时候,一定要保证硬件是对的,不要搞得你花了几天的时间在软件上面寻找问题,实际上却是硬件出了问题
普中有一个版本的开发板就是这样的,在P3.4端口没有加上拉电阻,刚好这个端口就是DS1302的IO端口,有的8051单片机是弱上拉的,就没有问题,有的就不会,时间总是会有某个点上乱码.并不是普中的不好,我现在用的就是普中的.
至于郭天祥的,说实在的的,实在不咋的,板子的成本也就十来块,他能翻到10倍以上

网友AC:
都一样,最好每个功能都自己动手写一下程序,最后做一个功能比较全的稍微复杂一些的集成代码。51就是一个入门级别的。

网友AD:
个人更喜欢普中科技的开发版,因为教程比较详细!

网友AE:
嗯,看谁的书就买谁的开发板,大多数都是郭天祥的。

网友AF:
搞懂了开发板便宜的就行

网友AG:
我当时买的普中科技的开发板,很实惠,光盘里面的资源很基础很全面,板载外设比较多,很适合新手

网友AH:
第2个。我用着挺好的

网友AI:
建议你去学STM32,现在占据很大的市场,逐步替代了51单片机。最重要的是,现在招聘的要求一般是会STM32代替了51单片机。

网友AJ:
普中的板子现在好像挺多的,加郭天祥的教程,基本可以熟练了

网友AK:
如果不差钱,当然可以任性!如果考虑经济一点,可以买个只要最基本功能就可以了,有了开发板之后,首先看懂原理图,然后试验程序,再自己修改,再有兴趣的话,买些外围配件,自己接线!

网友AL:
我想,51基础打好了,型号问题都不大,之前学51的时候,开发板都要求自己焊的!

网友AM:
普中科技的不错,还有清翔电子的,里面课程讲的非常详细

网友AN:
第2个,再配合天祥的视频学习

网友AO:
我用的就是普中科技的开发板可是同时我也是结合郭天祥那本书学的感觉还是有共同之处的一些方法不同而已

网友AP:
新手买普通的就行了

网友AP:
我买的普中的

网友AQ:
喜欢哪一个买哪一个

网友AR: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吧,入门级51单片机我感觉清翔的最基础,而且也没有那么贵、

对  我也是买的青翔

网友AS:
都存在一些自身的优点,普中外设多,本论坛的好交流

网友AT:
推荐郭天祥的一套资料

网友AU:
不用非得看谁的教程就必须要买谁的51实验板,你如果用别的书,有的地方引脚定义的功能和开发板不一样,可以帮助你更好的理解

网友AV:
买个普通的就可以

网友AW:
第二个就可以,挺好用

网友AX:
购买清翔电子的吧,毕竟里面视频讲的详细,郭天祥书写的很好,但是视频感觉不是特别好

网友AY:
普中的60多块钱的就好,里面附赠的光盘有资料合例程

网友AZ:
普中科技开发板可以,学习资料齐全,单片机型号兼容多!!

网友BA:
也不是非要看谁的视频,就买谁的板子,我看的是郭天祥的视频,用的是清翔的板子,用着也挺好,主要是因为视频讲解有例程,板子配套方便操作,如果不是配套的话可能需要改程序什么的造成一部分麻烦,自己考虑下,最后加一句,个人觉得不要普中的板子不好,不要买,贵道不说,主要是坑,我的普中板子还在哪呢,之后又买了清翔的。

网友BB:
郭天祥的板子 你指的拥有

网友BC:
郭天祥写了一本书,叫51单片机c语言教程,这本书写的真心不错,推荐!

网友BD:
其实可以考虑面包板学习单片机,面包板灵活度和自由性都比实验板要高。学好原理再用实验板

网友BE:
普中科技的板子都适合初学者的,其实初学者可以自己焊个最小系统,想要什么功能再往上面添加,还能锻炼动手能力,加深学习理解

网友BF(2019-01-12):
要我来说呢,普中的板子便宜,一眼给人的感觉是做得很高大上,但必竞是学习用的。不能光做的好看,配套资料不好理里就什么都是白搭,很都小白选上了,也就认命吧,会给你带到坑里。郭的教程很多人推荐,那是因为它出得早还没有对比(后来也有很多老师出了比较优秀的视频),很多人也是听人说好他也说好。其实,配的视频太少了,讲解的内容不全面。大家可以都去看看视频,比较一下哪个适合自已,那才是真的好。比如:疯狂的石头的,云龙51,林锋的,小宋老师的等等,各有特色。适合自已的才叫真的好。

网友BG:
郭天祥与慧净的不建议买也外,其他还好!郭天祥板太早,再加郭天祥当时的知识与能力有限,他当时讲课还有一些吃力,不想太花费时间要绕道。慧净例程过于简单,学者难掌握关窍,最主要的还不在视频中敲代码。让你学过之后有一种眼高手低的错觉。要知道敲一次代码等于看10遍视频!所以建议看普中与德飞莱。普中另外一个优势加一个转接板可以在升级学STM32,一个板顶两个。德飞莱的优势是例程多------150例,而却实用性很强!另外一个手把手的金沙滩小宋也不建议买,讲课过于炫耀,定义一些个简单的变量会定的又臭又长,给新学者增加陌生感,增加认识难度,而却时不时打个人推销小广告!网上有一个莫利奖手把手的视频很好,可以看看

网友BH:
郭天祥 51.清翔电子,,普中

网友BI:
买便宜点的就行,没必要买天祥的。我那时候就是用别人的开发板,照着老郭的教程来的,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BJ:
如果是刚开始学,选择有配套书本、有配套视频的,肯定不会差到哪去。不过价格也会高一些,正所谓一分钱一分货吧。像王云老师的那套,性价比是比较高的,

网友BK(2020-08-04):
引用 网友AB:
其实都不重要的,我个人推荐最便宜的那个,一般来说,有正确的原理图,一个差不多的外围元件就可以,功能太多反 ...

我就说 怎么程序对的就是初始化搭不上 然后我还把他们给的官方程序上了去 也是一样 原来是端口有问题

网友BL:
当初学51单片机,做了个最小系统,留了串口保证能烧录进程序,其他引脚用排针引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