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单片机芯片为什么带不动两个42步进电机?

楼主(2018-10-02):
我的电路使用的是两个42步进电机、两个tb6560步进电机驱动板、一个5189c芯片、一个24v直流电源。
使用过的方法:
1、单电机、tb6560与芯片分别采用共阴极和共阳极接法,每个步进电机和tb6560都能使用。但同时使用的时候就一个出现杂音、一个必须要手动转动才能使用。
2、附件中的程序代码,在运作后,p10、p11、p12接口的步进电机,在没有连接第二个步进电机的时候能正常运作,连接上以后就出现杂音。
3、设计第二个步进电机的芯片接口为p15、p16、p17。
现在我考虑的问题是,
1、一个51单片机芯片是不是只能带一个步进电机?
2、有网友说是节拍扫描出现冲突,如果真的是节拍扫描出现冲突该怎么解决?
3、曾经测试过使用一个delay()但问题没有解决。
4、如果程序有问题,那么怎么改写。

调试程序 - 副本.7z

步进电机

网友A:
脉冲占空比太大了.

网友B:
驱动电机的电源,够不够电流

~~~~~~~~~~~

网友C:
单片机只是发出控制信号,并不参与驱动过程,

既然一个可以,那可能是供电问题。

可以试试:

1,电机不同时启动,A先运行,然后B再运行;

2, 看看电机单独运行的情况;

3,两个电机单独供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脉冲占空比太大了.

图画错了,高电平只有一个机器周期,12M的12周期mcu是一个微妙. tb656的最高是15k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脉冲占空比太大了.

我想,我明白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了。明天我试验一下,估计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画错了,高电平只有一个机器周期,12M的12周期mcu是一个微妙. tb656的最高是15khz.

超高频控制您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电机的电源,够不够电流

电流应该没有问题,因为原来是12v的3d打印机电源,可以同时控制5个42步进电机,我现在使用的是24v的直流电源,电流应该不会不够。
其次,这两个电机不是不能转,而是转的时候出现噪音,或者需要手动转才能自己转动。

网友D:
51控制100个步进电机也没有问题

网友E:
我正在用51做激光雕刻机,是可以驱动两个以上的42步进电机的,应该是你的驱动器,电源,或者代码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画错了,高电平只有一个机器周期,12M的12周期mcu是一个微妙. tb656的最高是15khz.

在吗  昨天喝酒了,用词非常不当,对不起啊  老哥,你多包涵包涵。其实我想向您请教几个关于超高频的问题,我想用15ghz的振动器设计一个项目,但是我对这个真的不太懂,我只有设计原理图,是一个全新的验证项目。

我是为了自己能做项目,所以才开始自学单片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正在用51做激光雕刻机,是可以驱动两个以上的42步进电机的,应该是你的驱动器,电源,或者代码有问题

是,我同意你的看法,不能使用mc=~mc

网友F:
步进电机用方波控制,使用定时器中断产生方波,如果每秒1000步,那就定时周期500uS,中断内反转端口,就能产生1000Hz的方波。几个步进电机都可以同时控制的。

网友G:
单片机驱动电流不够增加三极管驱动电路,电流不够MCU会自动复位。

网友H:
互相干扰的  加个控制芯片滤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