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智能小车供电优化问题求教!想减轻重量

楼主(2018-10-02):
本来用充电宝和锂电池分别给单片机和驱动供电,但现在想改下,减小车的重量,所以想把充电宝去掉,
直接用
两节3.7v锂电池经LM2596S模块降压后能同时给51单片机和L9110S驱动模块供电,
想请教一下,这种方案是否可行,我个人认为是可行的,因为并联电压不变,所以可以同时给两个供电,但又由于只是有限,不能从各个方面考虑问题,比如电流是否足够,压降是否太快,所以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
多谢指教!

网友A:
电池的驱动能力还是非常不错的(具体看参数)。但是,如果你的系统功耗大,锂电池会很快没电的。总之,供电肯定没问题的。可以用。(有问题说明你电池没电了。)

网友B:
这模块,多少电流的。
小车的消耗电流又是怎样的

可以 在降压前后增加电容来缓解瞬间电流的情况

~

网友C:
有成品的嘛。

这个就是两节锂电池供电的

网友D:
我觉得可以的

网友E:
电池并联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可以增大电量而不增大电压。这个要看你的单片机和驱动模块的规格,总得来看,还是觉得分开供电会比较好

网友E:
并联是可以的,电压不变,同时电量会增加。但是具体还是要看你的单片机和驱动模块的规格,总的来说,我觉得还是两个电源分开供电比较好,推荐降压模块:ht73xx和L78xx(xx为你需要的电压的规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成品的嘛。

这个就是两节锂电池供电的

看不懂呀老哥,哈哈哈,这样我是不是需要画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的驱动能力还是非常不错的(具体看参数)。但是,如果你的系统功耗大,锂电池会很快没电的。总之,供电 ...

好的,我已经尝试过,效果还好,但是就是继电器不是很稳定,有时候会跳,是不是跟电源有关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模块,多少电流的。
小车的消耗电流又是怎样的

怎么加呢,求指教,加电容的意义是减小电流吗?

楼主:
大佬们可以加我qq私聊我,谢谢

网友F:
特别好,厉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