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用蜂鸣器制作汽车鸣笛?

楼主(2018-10-02):
   本人初学单片机,希望能学习到鸣笛的制作,还有具体的频率常数, 节拍常数。求大佬援助

楼主:
表示还不明白STC89C51 蜂鸣器的音频常数

网友A:
有源蜂鸣器直接施加直流电源就可以了。
无源蜂鸣器是靠方波驱动的,频率是1900-4000HZ 不等。如要用2000Hz驱动,可使用单片机定时器中断,定时250uS,反转输出即可。

网友B:
蜂鸣器有两种,一种是无源的,另一种为有源的,确认的方法为:1)看封装,如果引脚端为PCB板的,一般为无源的,引脚端为树脂灌封的,一般为有源的。2)加电实验,用5V电压点击接触引脚时,只有“哒哒”声的为无源的,发出一个单音响的为有源的。
两种蜂鸣器用单片机的控制方法是一样的,对于无源的,要求单片机送出一组断续的音频信号,使蜂鸣器按要求发声,对于有源蜂鸣器,要求单片机送出一组断续的电脉冲信号,用于分断蜂鸣器的通断状态,而使有源蜂鸣器发出“嘀...嘀”,“嘀...嘀...嘀”等希望的声音。
无源蜂鸣器举例:
/**********************************************************************/
//声响驱动程序 BELL--整点报时(闹钟音两短一长)
/**********************************************************************/
void Beep(void)
{
uint a;//定义变量用于发声的长度设置
uchar b;
for(b=2;b>0;b--){
for(a=200;a>0;a--){//第一个声音的长度
beep = ~beep;//取反扬声器驱动口,以产生音频
Delay_1us(500);//音调设置延时
}
DelayM(1000);
}
for(a=1000;a>0;a--){//第一个声音的长度
beep = ~beep;//取反扬声器驱动口,以产生音频
Delay_1us(500);//音调设置延时
}
beep = 1;//音乐结束后扬声器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蜂鸣器有两种,一种是无源的,另一种为有源的,确认的方法为:1)看封装,如果引脚端为PCB板的,一般为无源 ...

虽然还不是太懂,但是还是能理解一些,谢谢

网友C:
这样的  建议使用无源蜂鸣器,虽然要产生一定的频率才可以驱动。但是,可以控制声音的高低,比较方便

网友D:
1、有源蜂鸣器直接加直流电

网友D:
2、无源蜂鸣器需要使用定时器设定输出频率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