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烧录,STM32内部自带Bootloader

楼主(2018-10-02):
玩STM32,J-LINK仿真器固然很好,不够J-Link价格昂贵,还好STM32内部自带Bootloader,可以串口下载程序。本人觉得串口下载方式简洁,廉价,就一个USB-TTL转换器即可完成。
  一.首先在能正常工作的最小系统板,开发板上将232电路调通,保证可用,就是无障碍的和PC通讯。然后将写好编译好的HEX文件载入下载即可,这里STM32的识别hex文件的,这点比LM3S系列的ARM 强。首先要到网上下载Flash_Loader_Demonstrator_V2.1.0_Setup串口下载的上位机软件,去ST官方网站去下载也可以。
  二.安装软件并进行相关设计

  确认你的串口设置OK,注意串口号对应即可。
三.连接下载
  点击Next, 注意当你单击Next下一步的时候,可能会弹出一个对话框:

检查两个Boot引脚,应该是Boot0=1;Boot1=0(接地),设置完成,对MCU重新上电就可以。
继续Next.

连接OK,Next.

这一步将自动选择器件,然后NEXT.

在Download from file 中选择你的HEX文件,Next.

下载程序完成.
---------------------本文来自 动感小麦兜 的博客

网友A(2019-07-25):
发个连接把。

网友A:
发个连接地址,我想下载,谢谢。

网友B:
Flash_Loader_Demonstrator_v2.6.0_Setup

网友C(2020-05-25):
这个是不是要装驱动

网友D(2020-09-25):
不错的资料,以前一直不知道stm32 boot0 1 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