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量程万用表设计求助

楼主(2018-10-02):
数字万用表
设计和仿真一个自动量程万用表,电压测量0.2V、2V,20V,200V量程自动切换,电流测量2mA、20mA、200mA、2A量程自动切换,被测值可正可负。电阻测量和其它功2W能先不做。精度优于0.1%,所以至少用12位A/D,proteus里面有的比如ICL7135、ADS7824、MCP3204等多种。附图给出了一种参考电路框图,你也可以自己设计。

相关知识:自动量程就是A/D结果过小或溢出就要切换量程,切换量程用电子开关,74HC4052是双组4选一模拟电子开关芯片,其中用作开关的是MOS管,它在闭合状态的电阻Ron不是0,而是具有百欧姆左右的值,附图的电路避开了Ron的影响(和一个足够大的电阻串联以至于Ron可忽略),如果自己设计电路,必须也避开Ron的影响。74HC4052的开关只能通断-5V~+5V之间的电压,超过了开关就失灵了。K1、K2、K3流过电流较大,不能用4052之类的开关,可以用Ron低的MOSFET,IRLxxx系列的MOSFET栅极施加5V电压就能很好导通,MOSFET可以流过反向电流(三极管可以吗?),即电流从源极流向漏极,内阻和正向一样,也是Ron。proteus中在Design菜单->ConfigurePower Rails设置隐藏电源引脚的电压。

第6题 数字万用表附图(K1、K2、K3应该用继电器或MOSFET担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