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机械键盘按键焊接一起问题,求高手指点

楼主:
本人萌新一个。求高手指点

比如:两个机械键盘的上下左右键焊在一起、都知道每个按键有两个焊接脚 等于触碰就是开关,
然后我想着可不可以并联一起。这键盘按“上”,另外个键盘也能按“上”。达到一个同步效果
但是我焊接在一起发现。会出现键盘串联。按上。一个矩阵的按键会出现1~2个其他按键 如C B键也会出现

是不是电压不稳,键盘轴就跟开关一样不是嘛。为什么会导致其他按键出现。 坐等高手指点

网友A(2018-10-02):
会因两块键盘的矩阵不同而产生影响

网友B:
原理不清,思路混乱,目的不明。

网友C(2019-10-11):
兄弟我们串联并联按键也出现了乱码的问题,你的问题解决了

网友D:
要看驱动是不是一样的,两个键盘的键位,键数都是一样的吗?是同个厂家同一批次的吗?是不是我把计算器的按键接在电话机上也可以拨号打电话呢 ?

网友E(2020-07-24):
楼主你好啊,请问 你这个问题 解决了吗?我也想2个键盘 并联  几个键,不知道需要什么条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兄弟我们串联并联按键也出现了乱码的问题,你的问题解决了

老哥你的问题  后面解决了吗?

网友F:
有键盘的电路图?以及你是如何连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有键盘的电路图?以及你是如何连接的?

2个相同键盘直接  焊锡接线,同个键接 同个键。达到操作一个键盘,两个键盘同时生效的效果。

网友F:
画出图纸来看较为清楚。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画出图纸来看较为清楚。

不用图纸啊。就是2 个键盘,把他们的 方向键 上下左右  接在一起

网友F:
假设说每个按键都有2端接线,把每个按键2端接线并联,是不会出现怪异现象的。所以。。。

网友F:
比如:两个机械键盘的上下左右键焊在一起、都知道每个按键有两个焊接脚 等于触碰就是开关,这是很简单的电工基础,怎么可能出现诡异现象?

网友F:
这样的并联接法怎么可能产生诡异?

网友G:
一般来说,为了节省控制芯片IO口,键盘都是通过矩阵扫描来判断哪个键被按下的。
两个机械键盘如果型号不同,扫描方式都不一样。
即使两个机械键盘型号相同,也存在扫描不同步现象。
所以存在如上楼主所说现象。
实在要实现,建议两个相同型号的键盘,并且拆除其中的一个控制芯片(避免两颗控制芯片的扫描不同步),再把键盘矩阵对应接上,其他电路不用接。
尤其注意,电容式键盘此方法无效。

网友E:
file:///C:/Users/ARAD/Desktop/LE@N_ME%7B5$8N@5WGKWO3T%7BE.jpg 我这样两个键盘相同型号相接了方向键,但是键位出错啊。请问怎么拆除 控制芯片,拆除了好再次安装么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我这样两个键盘相同型号相接了方向键,但是键位出错啊。请问怎么拆除 控制芯片,拆除了好再次安装么

这到底是干什么啊,一个键盘就用就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