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小车控制程序,包含与树莓派通信程序

楼主:
小车控制程序,包含与树莓派通信程序

int PWMA=10;
int IN1 = 10;
int IN2 = 9;
int PWMB = 6;
int IN3 = 6;
int IN4 = 5;
const int TrigPin = 2;
const int EchoPin = 3;
float distance;
#include <Servo.h>    // 声明调用Servo.h库
Servo myservo;        // 创建一个舵机对象
int pos = 0;          // 变量pos用来存储舵机位置
String comdata = "";
int i;

void setup()
{
  pinMode(PWMA, OUTPUT); //PWM
  pinMode(IN1, OUTPUT);
  pinMode(IN2, OUTPUT);
  pinMode(PWMB, OUTPUT); //PWM
  pinMode(IN3, OUTPUT);
  pinMode(IN4, OUTPUT);
  // 初始化串口通信及连接SR04的引脚
        Serial.begin(9600);
        pinMode(TrigPin, OUTPUT);
    // 要检测引脚上输入的脉冲宽度,需要先设置为输入状态
        pinMode(EchoPin, INPUT);
    Serial.println("Ultrasonic sensor:");
  myservo.attach(5);  // 将引脚9上的舵机与声明的舵机对象连接起来
  Serial.begin(9600);
}

void up()
{
  digitalWrite(IN1, LOW);
  digitalWrite(IN2, HIGH);
  digitalWrite(IN3, LOW);
  digitalWrite(IN4, HIGH);
  analogWrite(PWMA, 10);
  analogWrite(PWMB, 10);
  delay(5000);
}

void down()
{
  digitalWrite(IN1, HIGH);
  digitalWrite(IN2, LOW);
  digitalWrite(IN3, HIGH);
  digitalWrite(IN4, LOW);
  analogWrite(PWMA, 10);
  analogWrite(PWMB, 10);
  delay(5000);
}

void sto()
{
  digitalWrite(IN1, LOW);
  digitalWrite(IN2, LOW);
  digitalWrite(IN3, LOW);
  digitalWrite(IN4, LOW);
  analogWrite(PWMA, 0);
  analogWrite(PWMB, 0);
  delay(5000);
}

void left()
{
  digitalWrite(IN1, LOW);
  digitalWrite(IN2, HIGH);
  digitalWrite(IN3, HIGH);
  digitalWrite(IN4, LOW);
  analogWrite(PWMA, 10);
  analogWrite(PWMB, 10);
  delay(5000);
}

void right()
{
  digitalWrite(IN1, HIGH);
  digitalWrite(IN2, LOW);
  digitalWrite(IN3, LOW);
  digitalWrite(IN4, HIGH);
  analogWrite(PWMA, 10);
  analogWrite(PWMB, 10);
  delay(5000);
}

void d()
{
    // 产生一个10us的高脉冲去触发TrigPin
        digitalWrite(TrigPin, LOW);
        delayMicroseconds(2);
        digitalWrite(TrigPin, HIGH);
        delayMicroseconds(10);
        digitalWrite(TrigPin, LOW);
    // 检测脉冲宽度,并计算出距离
        distance = pulseIn(EchoPin, HIGH) / 58.00;

}

void roun()
{
   for(pos = 0; pos < 180; pos += 1){    // 舵机从0°转到180°,每次增加1°
      myservo.write(pos);           // 给舵机写入角度
      delay(15);                    // 延时15ms让舵机转到指定位置
   }
    for(pos = 180; pos>=1; pos-=1) {    // 舵机从180°转回到0°,每次减小1°
       myservo.write(pos);        // 写角度到舵机
       delay(15);                 // 延时15ms让舵机转到指定位置
    }
}

void loop()
{
d();
  while (Serial.available() > 0){
        comdata += char(Serial.read());
        i=comdata.toInt();//每次读一个char字符,并相加
        delay(2);
    }
    if (comdata.length() > 0){
        if (i<140){
          Serial.println("left");
           left();
        }
        if(i>140&i<180){
          Serial.println("up");
          if(distance<30)
          sto();
          else
          up();

        }
        if (i>=180){
          Serial.println("right");
           right();
        }
       // Serial.println(i); //打印接收到的字符
        comdata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