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用的1T单片机AT24C02库 支持STC12C5A60S2等芯片

楼主(2018-10-02):
自己一直使用的I2C库,可供参考。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define slaw    0xa0
#define slar    0xa1

sbit    sclb =  P3^0;
sbit    sdab =  P3^1;
/**************************************
延时5微秒(STC12C5A60S2@12M)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
此延时函数是使用1T的指令周期进行计算,与传统的12T的MCU不同
**************************************/
void Delay5us()
{
    BYTE n = 4;

    while (n--)
    {
        _nop_();
        _nop_();
    }
}
//-----------------------
// 发出 START 1->0
void IICstart(void)
{
    sdab=1;
    sclb=1; Delay5us();
    sdab=0; Delay5us();
    sclb=0;
    Delay5us();             //延时
}
//-----------------------
// 发出 STOP 0->1
void IICstop(void)
{
    sdab=0;
    sclb=1; Delay5us();
    sdab=1; Delay5us();
    sclb=0;
    Delay5us();             //延时
}
//-----------------------
// 发出 应答位 0
void mack(void)
{
    sdab=0;
    sclb=1; Delay5us();  sclb=0;
    sdab=1;
    Delay5us();             //延时
}
//-----------------------
// 发出 非应答位 1
void mnack(void)
{
    sdab=1;
    sclb=1; Delay5us();  sclb=0;
    sdab=0;
    Delay5us();             //延时
}
//-----------------------
//  向 SDA 写一个字节
bit wrbyt(BYTE out_b)
{
    BYTE data i;
    bit bdata sack;

    ACC=out_b;
    for(i=8;i>0;i--)
    {
        ACC = ACC<<1; sdab=CY;
        sclb=1; Delay5us();  sclb=0;
        Delay5us();         //延时
    }

    sdab=1;
    sclb=1;
                Delay5us();             //延时
    sack=sdab;                                                        //收应答
    sclb=0;
    Delay5us();             //延时
    return sack;                                                //返回应答
}
//-----------------------
// 从 SDA 读取一个字节
sbit ACC_bit0= ACC^0;
BYTE rdbyt(void)
{
    BYTE data i;
    sdab=1;
    ACC=0;
    for(i=8;i>0;i--)
    {
        ACC=ACC<<1;
        sclb=1; Delay5us();
        ACC_bit0=sdab;
        sclb=0;
        Delay5us();             //延时
    }
    return ACC;
}
//-----------------------
//  发送 numbyt 字节
void wrnbyt(BYTE iic_add, BYTE numbyt, BYTE xdata *data_add)  reentrant
{
    BYTE i;
    for(i=100;i>0;i--)
    {
        IICstart();
        if(!wrbyt(slaw))        // 发送 SLAW 字节
            break;
    }                           // return 0;
    wrbyt(iic_add);             // 发送 地址

    for(  ; numbyt>0; numbyt--)
    {
        wrbyt(*data_add++);     // 发送
    }
    IICstop();
}
//-----------------------
//  读取 numbyt 字节
void rdnbyt(BYTE iic_add, BYTE numbyt, BYTE idata *data_add)  reentrant
{
    BYTE i;
    for(i=100;i>0;i--)
    {
        IICstart();
        if(!wrbyt(slaw))        // 发送 SLAW 字节
            break;
    }                           // return 0;
    wrbyt(iic_add);             // 发送 地址

    IICstart();
    wrbyt(slar);                // 发送 SLAr 字节

    for(; numbyt>0; numbyt--)
    {
        *data_add++=rdbyt();
        if(numbyt>0)
            mack();
    }
    mnack();
    IICstop();
}

网友A(2020-05-17):
想问一下最后两个函数的参数该怎么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