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2遥控车资料分享-51单片机,stm32,arduino,树莓派源代码

楼主(2018-10-02):
Ps2遥控车资料分享(非本人所写,随ps2遥控器购买时赠送,供大家学习之用)--51,stm32,arduino,树莓派  代码,

代码自己看,自己调试,在此不做详解。

1PS2手柄介绍
              PS2 手柄是游戏机的遥控手柄。psx 系列游戏主机在全球很是畅销。不知什么时候便有人打起 PS2 手柄的主意,破解了通讯协议,使得手柄可以接在其他器件上遥控使用,比如遥控我们熟悉的机器人。突出的特点是现在这款手柄性价比极高。按键丰富,方便扩展到其它应用中。
PS2 手柄介绍:
              PS2 由手柄与接收器两部分组成,手柄主要负责发送按键信息。都接通电源并打开手柄开关时,手柄与接收器自动配对连接,在未配对成功的状态下,接收器绿灯闪烁,手柄上的灯也会闪烁,配对成功后,接收器上绿灯常亮,手柄上灯也常亮,这时可以按“MODE”键,选择手柄发送模式,红灯模式:遥杆输出模拟值;绿灯模式:遥杆对应上面四个按键,只有四个极限方向对应。
接收器和主机(单片机)相连,实现主机与手柄之间的通讯。
接收器引脚输出:
1
2
3
4
5
6
7
8
9
DI/DAT
DO/CMD
NC
GND
VDD
CS/SEL
CLK
NC
ACK

接收器图片
图 1.1 接收器引脚序号
DI/DAT:信号流向,从手柄到主机,此信号是一个 8bit 的串行数据,同步传送于时钟
的下降沿。信号的读取在时钟由高到低的变化过程中完成。
DO/CMD信号流向,从主机到手柄,此信号和 DI 相对,信号是一个 8bit 的串行数据,同步传送于时钟的下降沿。
NC空端口;
GND电源地;
VDD接收器工作电源,电源范围 3~5V;
CS/SEL用于提供手柄触发信号。在通讯期间,处于低电平;
CLK时钟信号,由主机发出,用于保持数据同步;
NC空端口;
ACK从手柄到主机的应答信号。此信号在每个 8bits 数据发送的最后一个周期变低并且 CS 一直保持低电平,如果 CS 信号不变低,约 60 微秒PS 主机会试另一个外设。在编程时未使用ACK 端口。当主机想读手柄数据时,将会拉低 CS 线电平,并发出一个命令“0x01”;手柄会回复它的ID“0x41=模拟绿灯,0x73=模拟红灯”;在手柄发送 ID 的同时,主机将传送 0x42,请求数据;随后手柄发送出 0x5A,告诉主机“数据来了”。
1:数据意义对照表
顺序
DO
DI
Bit0、Bit1、Bit2、Bit3、Bit4、Bit5、Bit6、Bit7、
0
0X01
idle

1
0x42
ID

2
idle
0x5A

3
idle
data
SELECT、L3、R3、START、UP、RIGHT、DOWN、LEFT
4
idle
data
L2、R2、L1、R1、△、○、╳、□
5
idle
data
PSS_RX(0x00=left、0xFF=right)
6
idle
data
PSS_RY(0x00=up、0xFF=down)
7
idle
data
PSS_LX(0x00=left、0xFF=right)
8
idle
data
PSS_LY(0x00=up、0xFF=down)

当有按键按下,对应位为“0”,其他位为“1”,例如当键“SELECT”被按下时,
Data[3]=11111110B,
红灯模式时:左右摇杆发送模拟值,0x00~0xFF 之间,且摇杆按下的键值值 L3、R3 有
效;
绿灯模式时:左右摇杆模拟值为无效,推到极限时,对应发送 UP、RIGHT、DOWN、
LEFT、△、○、╳、□,按键 L3、R3 无效。
2硬件连接方式
接收器与 stm32平衡车 连接方式
1
2
3
4
5
6
7
8
9
DI/DAT
DO/CMD
NC
GND
VDD
CS/SEL
CLK
NC
ACK
接收器引脚
功能脚
STM32
1
DI
PA8
2
DO
PA9
4
GND
GND
5
VDD
VCC
6
CS
PA10
7
CLK
PA11
3按键对应说明

模式我们选择红灯模式,这样可以使用遥杆流畅的控制小车。其他所有按键接口都有留出来,方便后续自己DIY按键功能。

模拟值对应XY坐标图:

PS2_4WD智能小车(51版)程序源码(部分):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ps2.h"

#define ON 1     //使能LED
#define OFF 0    //禁止LED

//定义电机引脚
sbit Left_motor_go=P2^1;           //左电机前进AIN2
sbit Left_motor_back=P2^2;           //左电机后退AIN1
sbit Right_motor_go=P2^4;           //右电机前进BIN2
sbit Right_motor_back=P2^3;           //右电机后退BIN1
sbit Left_motor_pwm=P2^0;           //左电机控速PWMA
sbit Right_motor_pwm=P2^5;           //右电机控速PWMB

unsigned char pwm_val_left  =0; //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pwm_val_right =0;

//速度调节变量 0-200,0最小,200最大
unsigned char push_val_left =150;  // 左电机占空比push_val_left/200
unsigned char push_val_right=150;  // 右电机占空比push_val_right/200

//蜂鸣器引脚定义
sbit FM=P2^7;

//定义舵机引脚
sbit ServoPin=P0^5;

//舵机定时计数
int servocount=0;

//定义舵机角度值
int myangle = 0;

//定义RGB七彩灯引脚
sbit LED_R = P4^6;        //LED_R接在STC12C5A60S2的EA(P4^6)管脚
sbit LED_G = P4^5;  //LED_G接在STC12C5A60S2的ALE(P4^5)管脚
sbit LED_B = P4^4;        //LED_B接在STC12C5A60S2的PSEN(P4^4)管脚

//电机控速开关
bit Left_PWM_ON=1;
bit Right_PWM_ON=1;

//时间变量和小车速度,小车状态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time;
int g_carstate = 0;
int g_ServoState = 0;     //1左摇 2 右摇
//小车速度档位
int g_volume = 0;

//小车运行状态枚举
enum{
  enSTOP = 0,
  enRUN,
  enBACK,
  enLEFT,
  enRIGHT,
  enUPLEFT,
  enUPRIGHT,
  enDOWNLEFT,
  enDOWNRIGHT,
  enSPINLEFT,
  enSPINRIGHT
}enCarState;

//宏定义电机速度档位
#define         enMinMin() do{\
                       push_val_left =50; \
                                           push_val_right =50;\
                                           }while(0)

#define         enMin() do{\
                       push_val_left =100; \
                                           push_val_right =100;\
                                           }while(0)

#define         enMidle() do{\
                       push_val_left =150; \
                                           push_val_right =150;\
                                           }while(0)

#define         enMax() do{\
                       push_val_left =200; \
                                           push_val_right =200;\
                                           }while(0)

/**
* Function       delay
* @author        Danny
* @date          2017.08.16
* @brief         延时函数
* @param         xms:延时时间(ms)
* @retval        void
* @par History   无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ms)
{
    unsigned int i,j;
        for(i=xms;i>0;i--)
    for(j=850;j>0;j--);
}

/**
* Function       pwm_out_left_motor
* @author        Danny
* @date          2017.08.16
* @brief         左电机调速        ,调节push_val_left的值改变电机转速,占空比
* @param         void
* @retval        void
* @par History   无
*/
void pwm_out_left_motor(void)
{
     if(Left_PWM_ON)
     {
          if(pwm_val_left<=push_val_left)
              {
                  Left_motor_pwm =1;
              }
              else
              {
                   Left_motor_pwm=0;
          }
          if(pwm_val_left>=200) //这里的200代表的是pwm为20ms即50hz
              pwm_val_left=0;
     }
     else
     {
          Left_motor_pwm=0;   //若未开启PWM则PWMA=0 左电机停止
     }
}

/**
* Function       pwm_out_right_motor
* @author        Danny
* @date          2017.08.16
* @brief         右电机调速        ,调节pwm_val_right的值改变电机转速,占空比
* @param         void
* @retval        void
* @par History   无
*/
void pwm_out_right_motor(void)
{
    if(Right_PWM_ON)
    {
        if(pwm_val_right<=push_val_right)
            {
                Right_motor_pwm=1;
        }
            else
            {
                Right_motor_pwm=0;
        }
            if(pwm_val_right>=200) //这里的200代表的是pwm为20ms即50hz
            pwm_val_right=0;
    }
    else
    {
        Right_motor_pwm=0;          //若未开启PWM则PWMB=0右电机停止
    }
}

  /**
* Function       servo_appointed_detection
* @author        Danny
* @date          2017.08.16
* @brief         舵机旋转到指定角度
* @param[in]     pos:指定的角度
* @param[out]    void
* @retval        void
* @par History   无
*/
void servo_appointed_detection(int pos)
{
  int i = 0;
  for (i = 0; i <= 15; i++) //产生PWM个数,等效延时以保证能转到响应角度
  {
    myangle = pos;          //模拟产生PWM
        delay(20);
}
}

/**
* Function       run
* @author        Danny
* @date          2017.08.16
* @brief         小车前进
* @param[in1]    time :延时时间
* @param[out]    void
* @retval        void
* @par History   无
*/
void run(unsigned int time)
{
  //左电机前进
  Left_motor_go = 1;   //左电机前进使能
  Left_motor_back = 0; //左电机后退禁止
  //更新指定管脚的PWM值,更改可实现控速(0-200)
// push_val_left=CarSpeed;

  //右电机前进
  Right_motor_go=1;   //右电机前进使能
  Right_motor_back=0; //右电机后退禁止
  //更新指定管脚的PWM值,更改可实现控速(0-200)
  //push_val_right=CarSpeed;

  //延时
  delay(time * 100);
  return;
}

/**
* Function       brake
* @author        Danny
* @date          2017.08.16
* @brief         小车刹车
* @param[in]     time
* @param[out]    void
* @retval        void
* @par History   无
*/
void brake(unsigned int time)
{
  //左电机停止
  Left_motor_go = 0;   //左电机前进禁止
  Left_motor_back = 0; //左电机后退禁止

  //右电机停止
  Right_motor_go=0;   //右电机前进禁止
  Right_motor_back=0;  //右电机后退禁止

  //延时
  delay(time * 100);
  return;
}

/**
* Function       left
* @author        Danny
* @date          2017.08.16
* @brief         小车左转 左转(左轮不动,右轮前进)
* @param[in]     time :延时时间
* @param[out]    void
* @retval        void
* @par History   无
*/
void left(unsigned int time)
{
  //左电机停止
  Left_motor_go = 0;   //左电机前进禁止
  Left_motor_back = 0;   //左电机后退禁止
  //更新指定管脚的PWM值,更改可实现控速(0-200)
// push_val_left=0;

  //右电机前进
  Right_motor_go=1;   //右电机前进使能
  Right_motor_back=0;  //右电机后退禁止
  //更新指定管脚的PWM值,更改可实现控速(0-200)
  //push_val_right=CarSpeed;

  //延时
  delay(time * 100);
  return;
}

/**
* Function       right
* @author        Danny
* @date          2017.08.16
* @brief         小车右转 右转(左轮前进,右轮不动)
* @param[in]     time:延时时间
* @param[out]    void
* @retval        void
* @par History   无
*/
void right(unsigned int time)
{
  //左电机前进
  Left_motor_go = 1;   //左电机前进使能
  Left_motor_back = 0;   //左电机后退禁止
  //更新指定管脚的PWM值,更改可实现控速(0-20)
  //push_val_left=CarSpeed;

  //右电机停止
  Right_motor_go=0;   //右电机前进禁止
  Right_motor_back=0;  //右电机后退禁止
  //更新指定管脚的PWM值,更改可实现控速(0-20)
  push_val_right=0;

  //延时
  delay(time * 100);
  return;
}

/**
* Function       spin_left
* @author        Danny
* @date          2017.08.16
* @brief         小车原地左转 原地左转(左轮后退,右轮前进)
* @param[in]     time:延时时间
* @param[out]    void
* @retval        void
* @par History   无
*/
void spin_left(unsigned int time)
{
  //左电机后退
  Left_motor_go = 0;   //左电机前进禁止
  Left_motor_back = 1;   //左电机后退使能
  //更新指定管脚的PWM值,更改可实现控速(0-20)
// push_val_left=CarSpeed;

  //右电机前进
  Right_motor_go=1;   //右电机前进使能
  Right_motor_back=0;  //右电机后退禁止
  //更新指定管脚的PWM值,更改可实现控速(0-20)
// push_val_right=CarSpeed;

  //延时
  delay(time * 100);
  return;
}

/**
* Function       spin_right
* @author        Danny
* @date          2017.08.16
* @brief         小车原地右转 原地右转(右轮后退,左轮前进)
* @param[in]     time:延时时间
* @param[out]    void
* @retval        void
* @par History   无
*/
void spin_right(unsigned int time)
{
  //左电机前进
  Left_motor_go = 1;   //左电机前进使能
  Left_motor_back = 0;  //左电机后退禁止
  //更新指定管脚的PWM值,更改可实现控速(0-20)
  //push_val_left=CarSpeed;

  //右电机后退
  Right_motor_go=0;   //右电机前进禁止
  Right_motor_back=1;  //右电机后退使能
  //更新指定管脚的PWM值,更改可实现控速(0-20)
  //push_val_right=CarSpeed;

  //延时
  delay(time * 100);
  return;
}

/**
* Function       up_right
* @author        Danny
* @date          2017.08.16
* @brief         小车往右上方转
* @param[in]     time:延时时间
* @param[out]    void
* @retval        void
* @par History   无
*/
void up_right(unsigned int time)        //右上
{
        Left_motor_go=1;
        Left_motor_back=0;
//        push_val_left=CarSpeed+50;
        push_val_left=18;

        Right_motor_go=1;
        Right_motor_back=0;
        //push_val_right=CarSpeed;
        push_val_right=10;
    //延时
    delay(time * 100);
    return;
}

/**
* Function       down_right
* @author        Danny
* @date          2017.08.16
* @brief         小车往右下方转
* @param[in]     time:延时时间
* @param[out]    void
* @retval        void
* @par History   无
*/
void down_right(unsigned int time)  //右下
{
        Left_motor_go=0;
        Left_motor_back=1;
        //push_val_left=CarSpeed+50;
    push_val_left=18;
        Right_motor_go=0;
        Right_motor_back=1;
        //push_val_right=CarSpeed;
        push_val_right=10;
        delay(time * 100);
        return;
}

/**
* Function       up_left
* @author        Danny
* @date          2017.08.16
* @brief         小车往左上方转
* @param[in]     time:延时时间
* @param[out]    void
* @retval        void
* @par History   无
*/
void up_left(unsigned int time)
{
           Left_motor_go=1;
        Left_motor_back=0;
        //push_val_left=CarSpeed;
        push_val_left=10;
        Right_motor_go=1;
        Right_motor_back=0;
//        push_val_right=CarSpeed+50;
        push_val_right=18;
        delay(time * 100);
    return;
}

/**
* Function       down_left
* @author        Danny
* @date          2017.08.16
* @brief         小车往左下方转
* @param[in]     time :延时时间
* @param[out]    void
* @retval        void
* @par History   无
*/
void down_left(unsigned int time)
{
           Left_motor_go=0;
        Left_motor_back=1;
        //push_val_left=CarSpeed;
        push_val_left=10;
        Right_motor_go=0;
        Right_motor_back=1;
        //push_val_right=CarSpeed+50;
        push_val_right=18;
        delay(time * 100);
    return;
}

/**
* Function       back
* @author        Danny
* @date          2017.08.16
* @brief         小车后退
* @param[in]     time :延时时间
* @param[out]    void
* @retval        void
* @par History   无
*/
void back(unsigned int time)
{
  //左电机后退
  Left_motor_go = 0;   //左电机前进禁止
  Left_motor_back = 1; //左电机后退使能

  //右电机后退
  Right_motor_go=0;    //右电机前进禁止
  Right_motor_back=1;  //右电机后退使能

  //延时
  delay(time * 100);
  return;
}

/**
* Function       timer0
* @author        Danny
* @date          2017.08.16
* @brief         TIMER0中断服务子函数产生PWM信号,用于控制电机速度和控制舵机的转动
* @param[in]     void
* @param[out]    void
* @retval        void
* @par History   无
*/
void timer0()interrupt 1
{
     int PulseWidth;
     TH0=0Xff;              //100us定时
         TL0=0Xa4;
         servocount++;
                                                     //定义脉宽变量
     PulseWidth = ((myangle*11)+500)/100 ;  //为了将0-180度转换为相应的脉宽值
     if(servocount == PulseWidth)
     {
            ServoPin=0;                //将舵机接口电平置高
     }
     if(servocount == 190)                   //190为最终调试获得的一个最佳值
     {
            servocount = 0;
        ServoPin=1;                //将舵机接口电平置低
     }
         pwm_val_left++;
         pwm_val_right++;
         pwm_out_left_motor();
         pwm_out_right_motor();
}

/**
* Function       TIME0_Init
* @author        Danny
* @date          2017.08.16
* @brief         定时器0初始化
* @param[in]     void
* @param[out]    void
* @retval        void
* @par History   无
*/
void TIME0_Init(void)
{
        TMOD |=0X01;        //定时器工作方式1
        TH0= 0Xff;      //100Us定时
    TL0= 0Xa4;
        TR0= 1;                    //启动T0工作
        ET0= 1;                    //允许T0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
* Function       color_led
* @author        Danny
* @date          2017.08.16
* @brief         由R,G,B三色的不同组合形成7种不同的色彩
* @param[in1]    Red开关
* @param[in2]    Green开关
* @param[in3]    Blue开关
* @retval        void
* @par History   无
*/
void color_led(int v_iRed, int v_iGreen, int v_iBlue)
{
  //红色LED
  v_iRed == ON ? (LED_R = 1): (LED_R = 0);

  //绿色LED
  v_iGreen == ON ? (LED_G = 1): (LED_G = 0);

  //蓝色LED
  v_iBlue == ON ? (LED_B = 1): (LED_B = 0);
}

/**
* Function       UartInit
* @author        Danny
* @date          2017.08.16
* @brief         串口初始化
*                定时器工作方式2:
*                实现的是自动重载:波特率的计算为:
*                (2的SMOD次方/32)*(sysclk(单片机内部时钟频率)/12)/(256-TH1)
                 (系统默认下的SMOD是0,T1X12也是为0的)
                                 1/32*((11059200/12)/(256-FD))=9600
* @param[in]     void
* @retval        void
* @par History   无
*/

void UartInit(void)
{
    SCON|=0x50;           //串行口工作在方式1,允许串行接收
    TMOD|=0x20;                 //定时器1工作方式2,自动重载初值,TL1:初始值,TH1:重载值
    TH1=0xfd;                 //初始化波特率为9600
        TL1=0xfd;
    TI=1;                         //发送标志位置1,表示发送完一个字节
    TR1=1;                         //定时器1开始工作
}

/**
* Function       PS2_control
* @author        Danny
* @date          2017.07.25
* @brief         PS2控制小车
* @param[in]     void
* @param[out]    void
* @retval        void
* @par History   无
*/
void PS2_control()
{
        //PS2按键变量定义
        stPS2KeyValue * PS2;

                PS2 = ReadPS2KeyValue();            //检测手柄按键之后获得的值
                //由data[3]和data[4]返回来的组合成16位的数组
                //如data[4]data[3]:当select按下时
                //FunBtn:0x1111 1111 1111 1110
                if((PS2->FunBtn & PSB_SELECT) == 0)
                {
                  printf("PSB_SELECT!\n");
                }

                if((PS2->FunBtn & PSB_START) == 0)
                {
                  printf("PSB_START!\n");
                }

                if((PS2->FunBtn & PSB_L3) == 0)
                {
                         printf("PSB_L3!\n");
                         g_carstate = enSTOP;      //将小车定义为停止状态
                }

                if((PS2->FunBtn & PSB_R3) == 0)
                {
                        printf("PSB_R3!\n");
                         g_carstate = enSTOP;      //将小车定义为停止状态
                }

                if((PS2->FunBtn & PSB_PAD_UP) == 0)
                {
                         printf("PSB_PAD_UP!\n");
                         g_carstate = enRUN;       //将小车定义为前进状态
                }

                else if((PS2->FunBtn & PSB_PAD_RIGHT) == 0)
                {
                         printf("PSB_PAD_RIGHT!\n");
                         g_carstate = enRIGHT;     //将小车定义为状态右转
                }
                else if((PS2->FunBtn & PSB_PAD_DOWN) == 0)
                {
                        printf("PSB_PAD_DOWN!\n");
                        g_carstate = enBACK;       //将小车定义为后退状态
                }
                else if((PS2->FunBtn & PSB_PAD_LEFT) == 0)
                {
                         printf("PSB_PAD_LEFT!\n");
                         g_carstate = enLEFT;       //将小车定义为左转状态
                }

                else                           //去掉则按下一直执行,加此段则放开停止
                {
                   g_carstate = enSTOP;        //将小车定义为停止状态
                }

                if((PS2->FunBtn & PSB_L2) == 0)                         //加速
                {
                        printf("PSB_L2!\n");
//                        CarSpeed=CarSpeed+40;
//                        if(CarSpeed>=200)
//                        {
//                                CarSpeed = 200;
//                        }
            g_volume++;
                        if(g_volume>=4)                          //将速度设置了四个等级
                        {
                                g_volume = 4;
                        }
                }

                if((PS2->FunBtn & PSB_R2) == 0)                         //减速
                {
                        printf("PSB_R2!\n");
//                        CarSpeed=CarSpeed-40;
//                        if(CarSpeed<0)
//                        {
//                                CarSpeed = 50;
//                        }
                        g_volume--;
                        if(g_volume <= 0)
                        {
                                g_volume = 1;
                        }
                }
                //当手柄的L1键被按下后,且有左侧有摇杆数据(X1,Y1)之后处理
                //左侧摇杆控制小车的运行状态
                if((PS2->FunBtn & PSB_L1) == 0)
                {
                         printf("PSB_L1!\n");

                    if (PS2->Y1 < 5 && PS2->X1 > 80 && PS2->X1 < 180) //上
                    {
                              g_carstate = enRUN;
                                  printf("enRUN\n");
                    }
                    else if (PS2->Y1 > 230 && PS2->X1 > 80 && PS2->X1 < 180) //下
                    {
                              g_carstate = enBACK;
                                  printf("enBACK\n");
                    }
                    else if (PS2->X1 < 5 && PS2->Y1 > 80 && PS2->Y1 < 180) //左
                    {
                              g_carstate = enLEFT;
                                  printf("enLEFT\n");
                    }
                    else if (PS2->Y1 > 80 && PS2->Y1 < 180 && PS2->X1 > 230)//右
                    {
                              g_carstate = enRIGHT;
                           printf("enRIGHT\n");
                    }
                    else if (PS2->Y1 <= 80 && PS2->X1 <= 80) //左上
                    {
                              g_carstate = enUPLEFT;
                                  printf("enUPLEFT\n");
                    }
                    else if (PS2->Y1 <= 80 && PS2->X1 >= 180) //右上
                    {
                              g_carstate = enUPRIGHT;
                                  printf("enUPRIGHT\n");
                    }
                    else if (PS2->X1 <= 80 && PS2->Y1 >= 180) // 左下
                    {
                              g_carstate = enDOWNLEFT;
                                  printf("enDOWNLEFT\n");
                    }
                    else if (PS2->Y1 >= 180 && PS2->X1 >= 180) //右下
                    {
                              g_carstate = enDOWNRIGHT;
                                  printf("enDOWNRIGHT\n");
                    }
                    else//停
                    {
                              g_carstate = enSTOP;
                    }
                }
                //当R1被按下之后,且有右侧摇杆数据来临时。
                //右侧摇杆控制小车的舵机的运行状态
                if((PS2->FunBtn & PSB_R1) == 0)
                {
                     printf("PSB_R1!\n");
                         //右摇杆
                     if (PS2->X2 < 5 && PS2->Y2 > 80 && PS2->Y2 < 180)    //左
             {
                g_ServoState = 1;
             }
             else if (PS2->Y2 > 80 && PS2->Y2 < 180 &&PS2->X2 > 230)//右
             {
                g_ServoState = 2;
             }
             else                                      //归位
             {
                g_ServoState = 0;
             }
                }

                if((PS2->FunBtn & PSB_TRIANGLE) == 0) // 控制灯
                {
                         printf("PSB_TRIANGLE!\n");

                           color_led(ON, OFF, ON);

                        // ReadPS2KeyValue();
                }

                if((PS2->FunBtn & PSB_CIRCLE) == 0)        // 控制左旋
                {
                         printf("PSB_CIRCLE!\n");
                         g_carstate = enLEFT;
                        // ReadPS2KeyValue();
                }

                if((PS2->FunBtn & PSB_CROSS) == 0) // 鸣笛
                {
                        printf("PSB_CROSS!\n");
                        FM = 0;
                        delay(500);
                        FM = 1;
                //        ReadPS2KeyValue();
                }

                if((PS2->FunBtn & PSB_SQUARE) == 0)          //控制右旋
                {
                         printf("PSB_SQUARE!\n");
                         g_carstate = enRIGHT;
                        // ReadPS2KeyValue();
                }
}

PS2_4WD智能小车(51版)程序源码.rar

PS2_4WD智能小车(Arduino版)程序源码.rar

PS2_4WD智能小车(STM32版)程序.rar

PS2_4WD智能小车(树莓派版)程序源码.rar

网友A(2019-01-19):
PS2_4WD智能小车(STM32版)程序.rar哪来的源文件????????

网友B(2021-05-01):
有链接吗?哪个是三轮的程序STC89C52的

网友C(2024-01-17):
好像是亚博智能的资料,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