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5F2K16S2单片机的三相电检测相序程序

楼主:
求STC-- 15F2K16S2单片机的三相电检测相序程序,要求检测到不论正、反相序,都能自动调整电机的正转和反转。

网友A(2018-10-03):
楼主是想设计一款三相电相序自动调整电路,这在技术上没有难度。但是随意用在重要设备上会增加安全风险。通常在固定场所使用的设备都会有相序保护电路,首次安装时一次性调整好相序,除非电网改造是不会变化的。相序自动调整电路只适合用在经常更换使用场所的设备,其保护电路要作冗余设计,以降低安全风险。

网友B:
AD芯片就可以啦,或者是比较器

网友C:
相对的相序检测我做过,, 1前2中3后那种.

网友D:
123号继电器都是双触点,检测到相序为正时,1、2号启动,3已经被其他电路隔离不会启动,相反,1、3号继电器启动,2被隔离不会启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123号继电器都是双触点,检测到相序为正时,1、2号启动,3已经被其他电路隔离不会启动,相反,1、3号继电器 ...

你这个是成品板子,只有找供货商提供技术服务。因为软件是基于硬件的基础上编写的,在不了解硬件详细电路的情况下写出来的程序是无效的。单片机芯片损坏的几率极低,电路板有故障有可能是外围元件故障。如果原配芯片没有加密可以用相同板子的芯片复制程序。

网友E:
三相信号对应三个引脚,排列组合也就只有几种序列。识别一下,太容易了。

网友F(2020-04-16):
引用 网友D:
123号继电器都是双触点,检测到相序为正时,1、2号启动,3已经被其他电路隔离不会启动,相反,1、3号继电器 ...

这个实物在哪里能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