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PCB库零件封装不规范引起设计规则检查时报违规

楼主(2018-10-03):
Altium Designer PCB库零件封装不规范引起设计规则检查时报违规

下图是从PCB库取出的电解电容封装:
上图黄色图案是零件外形轮廓,在丝印层。黄色圆圈内有两个焊盘。蓝色的圆点是焊盘中心的孔洞,孔洞外圈的白色圆环是锡膏层,紫色的最外圈是阻焊扩展层。因为黄色的线段穿过了阻焊层和锡膏层,在设计规则检查时会报警违规。下图是违规报警内容:
上图报警显示:丝印到阻焊间距过小,允许最小间距是8mil,实际分别是6.994mil、3.135mil、0.824mil.

解决方法:
打开AD18的属性对话框:点击AD18 PCB编辑器屏幕右下角panels-----从弹出的菜单中选择:properties------屏幕弹出:属性对话框,见下图:
上图左上角selector filter是PCB编辑区对象过滤器,点击all objects,PCB编辑区的对象全部选中。对象按钮包括:components零件,3D bodies 3D实体,keepouts禁止布线层。Tracks:线段 。arcs圆和圆弧。Pads焊盘。Vias过孔。Polygons多边形。Fills:覆铜。Texts: 文本、丝印。Rooms零件布局空间。Other:其它。上述按钮选中时呈蓝色。没有选中时呈黑色。只有选中的对象,在PCB编辑区才可用以鼠标左键编辑、修改、移动。在编辑、修改零件的外形、轮廓、零件内含的文字、焊盘、阻焊层时,这一功能特别有用。因为在零件轮廓内部,线段、圆弧、丝印、文本、焊盘、阻焊层经常重叠在一起,左键点击选中时重叠在一起对象常常同时选中,无法分别、独立的选择。现在想要去掉压在焊盘2上的黄色线段,方法如下:
  • 在属性选择过滤器中只选中:零件,点击电容C1中部,C1的属性显示在属性对话框中,见下图:
点击上图底部图元锁按钮,使之呈开锁整体,此时C1零件封装图案中的各个元素都可以分别选中、编辑、移动。见下图:
因为黄色线段处于丝印层,因此在屏幕底部板层选择选中top overly。
  • 点击PCB编辑区的空白处,属性对话框如下图:点击选中过滤器中的线段:tracks按钮,熄灭零件按钮components,见下图。
左键点击选中压在焊盘上的黄色线段,删除选中的线段,效果见下图:
上图中1号焊盘还和+号重叠,会引起规则报警,左键点击选中后删除。
效果见下图:
上图中,电容黄色的外圈与焊盘的间距过小,将引起规则报警。应把黄色的圆弧加大。点击PCB编辑区的空白处,选中选择过滤器的圆弧arcs,在屏幕底部板层选择选中top overly。见下图:
左键点击选中黄色圆弧,见下图:
上图中,选中的圆弧在左边和右边各有一个可控点,右边的可控点用于改变圆弧的起始角度、终止角度。左边控点左右拉动,可以改变圆弧的直径,加大直径后,见上图。把圆内的线段去掉,在焊盘1附近加一个+号。效果见下图:
在PCB编辑区空白处点击左键,在属性对话框中选择零件:components ,点击C1中部选择C1,C1属性显示在属性对话框中,把privitives上锁。
修改完毕。

以上图文的Word格式文档下载(内容和本网页上的一模一样,方便保存):

网友A(2021-10-16):
非常详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