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对拷型无线遥控器的电路图是怎么样的?

楼主(2018-10-03):
这是一个对拷型的无线遥控器,觉得挻有趣的,想学习一下他的电路,可是板上那片16脚的芯片没有标注参数。
有谁可以提供一下这个的电路图?

网友A:
还得要程序.

网友B:
上面的芯片型号是什么?这种电路图一般都是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芯片型号是什么?这种电路图一般都是通用的

就是不知道型号。

网友C:
可能是这个:315M 433M无线遥控套件 PT2272接收板PT2262发射模块外接按键控制

315M 433M无线遥控套件 PT2272接收板PT2262发射模块外接按键控制.doc

网友D:
是呀,光有电路不行,还必须有程序才能用呀

网友E:
这是个OTP的单片机,一次性编程,成本低,外加一片AT24C02存储数据

网友F(2018-11-28):
楼上正解,我做过这类产品,具体的技术问题,可以一起探讨!

网友G(2019-04-15):
引用 网友F:
楼上正解,我做过这类产品,具体的技术问题,可以一起探讨!

你好,我有遥控器方面的问题,可以咨询你么,有偿服务我电微15045115221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上正解,我做过这类产品,具体的技术问题,可以一起探讨!

你好,我有遥控器方面问题,可以有偿咨询你么?

网友H(2021-09-10):
对拷遥控器433怎么改成315,意思是原本只能拷贝433频余,想改成拷贝315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