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在PCB编辑区快捷编辑三极管等零件封装的方法

楼主(2018-10-03):
Altium Designer快捷编辑三极管封装的方法

小功率三极管大量采用TO-92封装,但不同厂家、不同型号的三极管,引脚顺序不一样,在设计PCB板图时,最可靠的办法是先采购三极管到手头,然后实测手头的三极管三个引脚的顺序和分布,

最常用的S8050  S8550    C9012   C9013  C9014  C9015都属于TO-92封装,但E  B  C三个引脚的排列顺序不一样,TO-92封装的排列顺序是:引脚朝下、平面朝向眼睛,从左到右,依次是:3脚=E极,2脚=B极,1脚=C极。TO-92A的封装引脚排列正好相反:3脚=C,2脚=B极,1脚=E极。因为封装号并不打印在三极管的外壳上,因此,手头的三极管到底属于哪种封装号,只能通过万能表或仪器测量才能确定。原理图中三极管三个引脚的号码,一定要和PCB封装中三个脚的号码一致。
查看原理图中三极管三个引脚号的方法:点击原理图编辑器右下角panels-----properties-----弹出属性对话框,见下图:
点击原理图编辑区内三极管Q1符号,Q1的属性显示在属性对话框中:
点击属性对话框顶部的pins,见下图:
可看到1脚=C极   2脚=B极 3脚=E极。
经实测,手头的三极管封装符合TO-92A: 1脚=C极,2脚=B极,3脚=E极。
看一下AD18属性对话框中显示的TO-92A封装三极管引脚的编号:点击属性对话框顶部general----向下拉动右侧的滚动条,显示封装图:见下图:
可见:原理图三极管符号的引脚次序和PCB封装的引脚次序正好相反。在原理图更新到PCB图:原理图的网络文件加载到PCB编辑器中后,TO-92A的三极管封装被放置在了PCB编辑区,此时只要改动TO-92A的三个引脚编号顺序,使之和TO-92的引脚顺序一致,就OK了。
把TO-92A放置在PCB编辑区,点击屏幕右下角的panels-----properties-----弹出属性对话框,见下图:
左键点击三极管封装中部,三极管Q7的属性显示在属性对话框中。
把上图底部primitives的锁单击解锁,选中的三极管封装Q7的图案就不再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而是变成分散的图元。可以对封装图案内部的焊盘、编号、圆弧进行编辑、修改。把上图中的的号焊盘和3号焊盘位置对调,就OK了。
下图primitives已经解锁。
左键点击PCB编辑区的空白处,在属性对话框中选择过滤器:pads焊盘。见下图。
现在,就可以拖动焊盘,交换焊盘1和焊盘3的位置了。见下图:
由于封装库中的TO-92A,相邻焊盘间距小于10mil,引发PCB设计规则检查时的的报警,因此在这里顺便拉动三个焊盘之间的间距。效果见上图。
编辑完成后不要忘了把primitives上锁。上图中三极管封装内部的紫色斜纹,位于机械层,如果不愿意看到紫色斜纹,可以在PCB编辑器底部板层开关,关闭机械层的显示,见下图:
上图中,关闭了机械层,就看不到讨厌的紫色斜纹了。其实,在PCB板的布线时,关闭机械层,会显得PCB编辑区整洁、干净。

以上的图文Word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方便保存,内附清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