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89C51单片机+8253A电路图连接有错误吗? 要实现方波输出

楼主:
如图所示,为8253A和89C51的仿真连接图,求实现方波的C语言代码

求C语言代码

如果图中连接有问题的话请指出错误谢谢

网友A(2018-10-03):
DAC必须要有时钟管理,没有时钟信号。

网友B:
4.方式3:方波发生器
      工作方式3被称作方波发生器。任一通道工作在方式3, 只在计数值n为偶数,则可输出重复周期为n、占空比为1:1的方波。
      进入工作方式3,OUTi输出低电平, 装入计数值后,OUTi立即跳变为高电平。如果当GATE为高电平, 则立即开始减“1”计数,OUTi保持为高电平,若n为偶数,则当计数值减到n/2时,OUTi跳变为低电平,一直保持到计数值为“0”,系统才自动重新置入计数值n,实现循环计数。这时OUTi端输出的周期为n×CLKi周期,占空比为1:1的方波序列; 若n为奇数, 则OUTi端输出周期为n×CLKi周期,占空比为((n+1)/2)/((n-1)/2)的近似方波序列。
如果在操作过程中, GATE变为无效,则暂停减“1”计数过程,直到GATE再次有效,重新从初值n开始减“l”计数。
如果要求改变输出方波的速率, 则CPU可在任何时候重新装入新的计数初值n,并从下一个计数操作周期开始改变输出方波的速率。
电路图连接应该没有问题。先设置8253工作方式为方式3,然后装入偶数计数值,再置GATE为1,即可输出方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