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大侠会arduino UNO,能帮忙实现一下暂停功能吗?下面是基本代码。

楼主(2018-10-03):
#include<stdlib.h>
int a=2;
int b=3;
int c=4;
int d=5;
int e=6;
int f=7;
int g=8;
int p=9;
int d4=13;
int d3=12;
int d2=11;
int d1=10;
long n=0;
int x=100;
int del=2000;
const int buttonPin1 = 1;
const int buttonPin2 = 0;
int buttonState1 = 0;
int buttonState2 = 0;
void setup()
{
  pinMode(a,OUTPUT);
  pinMode(b,OUTPUT);
  pinMode(c,OUTPUT);
  pinMode(d,OUTPUT);
  pinMode(e,OUTPUT);
  pinMode(f,OUTPUT);
  pinMode(g,OUTPUT);
  pinMode(p,OUTPUT);
  pinMode(d4,OUTPUT);
  pinMode(d3,OUTPUT);
  pinMode(d2,OUTPUT);
  pinMode(d1,OUTPUT);
  pinMode(buttonPin1,INPUT);
  pinMode(buttonPin2,INPUT);
}
void loop()
{
  buttonState1 = digitalRead(buttonPin1);
  buttonState2 = digitalRead(buttonPin2);

if(buttonState1 == 0){              //复位键此处程序开始

  clearLEDs();
  pickDigit(1);
  pickNumber((n/x/600)%10); //(n/x/600)%10
  delayMicroseconds(del);

  clearLEDs();
  pickDigit(2);
  pickNumber((n/x/60)%10); //(n/x/60)%10
  delayMicroseconds(del);

  clearLEDs();
  pickDigit(3);
  dispDec(3);
  pickNumber(n/x/10%6); //n/x/10%6
  delayMicroseconds(del);

  clearLEDs();
  pickDigit(4);
  pickNumber(n/x%10); //n/x%10
  delayMicroseconds(del);
  n++;
  }

else {
      n=0;
}

if(buttonState2 == 1){    //buttonState2作暂停功能

     这里应该怎么写???

}
}
void pickDigit(int x)
{
  digitalWrite(d1,LOW);
  digitalWrite(d2,LOW);
  digitalWrite(d3,LOW);
  digitalWrite(d4,LOW);

  switch(x)
  {
    case 1:
      digitalWrite(d1,HIGH);
      break;
    case 2:
      digitalWrite(d2,HIGH);
      break;
    case 3:
      digitalWrite(d3,HIGH);
      break;
    default:
      digitalWrite(d4,HIGH);
      break;
  }
}
void pickNumber(int x)
{
  switch(x)
  {
    default:
      zero();
      break;
    case 1:
      one();
      break;
    case 2:
      two();
      break;
    case 3:
      three();
      break;
    case 4:
      four();
      break;
    case 5:
      five();
      break;
    case 6:
      six();
      break;
    case 7:
      seven();
      break;
    case 8:
      eight();
      break;
    case 9:
      nine();
      break;
  }
}
void dispDec(int x)
{
  digitalWrite(p,LOW);
}
void clearLEDs()
{
  digitalWrite(a,HIGH);
  digitalWrite(b,HIGH);
  digitalWrite(c,HIGH);
  digitalWrite(d,HIGH);
  digitalWrite(e,HIGH);
  digitalWrite(f,HIGH);
  digitalWrite(g,HIGH);
  digitalWrite(p,HIGH);
}
void zero()
{
  digitalWrite(a,LOW);
  digitalWrite(b,LOW);
  digitalWrite(c,LOW);
  digitalWrite(d,LOW);
  digitalWrite(e,LOW);
  digitalWrite(f,LOW);
  digitalWrite(g,HIGH);
}
void one()
{
  digitalWrite(a,HIGH);
  digitalWrite(b,LOW);
  digitalWrite(c,LOW);
  digitalWrite(d,HIGH);
  digitalWrite(e,HIGH);
  digitalWrite(f,HIGH);
  digitalWrite(g,HIGH);
}
void two()
{
  digitalWrite(a,LOW);
  digitalWrite(b,LOW);
  digitalWrite(c,HIGH);
  digitalWrite(d,LOW);
  digitalWrite(e,LOW);
  digitalWrite(f,HIGH);
  digitalWrite(g,LOW);
}
void three()
{
  digitalWrite(a,LOW);
  digitalWrite(b,LOW);
  digitalWrite(c,LOW);
  digitalWrite(d,LOW);
  digitalWrite(e,HIGH);
  digitalWrite(f,HIGH);
  digitalWrite(g,LOW);
}
void four()
{
  digitalWrite(a,HIGH);
  digitalWrite(b,LOW);
  digitalWrite(c,LOW);
  digitalWrite(d,HIGH);
  digitalWrite(e,HIGH);
  digitalWrite(f,LOW);
  digitalWrite(g,LOW);
}
void five()
{
  digitalWrite(a,LOW);
  digitalWrite(b,HIGH);
  digitalWrite(c,LOW);
  digitalWrite(d,LOW);
  digitalWrite(e,HIGH);
  digitalWrite(f,LOW);
  digitalWrite(g,LOW);
}
void six()
{
  digitalWrite(a,LOW);
  digitalWrite(b,HIGH);
  digitalWrite(c,LOW);
  digitalWrite(d,LOW);
  digitalWrite(e,LOW);
  digitalWrite(f,LOW);
  digitalWrite(g,LOW);
}
void seven()
{
  digitalWrite(a,LOW);
  digitalWrite(b,LOW);
  digitalWrite(c,LOW);
  digitalWrite(d,HIGH);
  digitalWrite(e,HIGH);
  digitalWrite(f,HIGH);
  digitalWrite(g,HIGH);
}
void eight()
{
  digitalWrite(a,LOW);
  digitalWrite(b,LOW);
  digitalWrite(c,LOW);
  digitalWrite(d,LOW);
  digitalWrite(e,LOW);
  digitalWrite(f,LOW);
  digitalWrite(g,LOW);
}
void nine()
{
  digitalWrite(a,LOW);
  digitalWrite(b,LOW);
  digitalWrite(c,LOW);
  digitalWrite(d,LOW);
  digitalWrite(e,HIGH);
  digitalWrite(f,LOW);
  digitalWrite(g,LOW);
}

网友A:
没看懂这是要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这是要做什么

这代码是arduino 实现秒表的功能,但就是缺少一个暂停的控制功能。

网友B:
//简单地,如果这样实现

boolean bPause=false;
void loop(){
    buttonState1 = digitalRead(buttonPin1);
    buttonState2 = digitalRead(buttonPin2);

    if(buttonState2 == 1){    //buttonState2作暂停功能。按一次暫停、再按繼續
        bPause=~bPause;
    }

    if(bPause==true){    //如果bPause,则返回
        return;
    }

    if(buttonState1 == 0){              //复位键此处程序开始
        clearLEDs();
        pickDigit(1);
        pickNumber((n/x/600)%10); //(n/x/600)%10
        delayMicroseconds(del);

        clearLEDs();
        pickDigit(2);
        pickNumber((n/x/60)%10); //(n/x/60)%10
        delayMicroseconds(del);

        clearLEDs();
        pickDigit(3);
        dispDec(3);
        pickNumber(n/x/10%6); //n/x/10%6
        delayMicroseconds(del);

        clearLEDs();
        pickDigit(4);
        pickNumber(n/x%10); //n/x%10
        delayMicroseconds(del);
        n++;
    }else {
        n=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