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颜色识别传感器输出的值转换为相应颜色文字

楼主(2018-10-03):
TCS3200颜色传感器输出的是RGB三个参数的值,如何输出的值转换为文字,比如采集到R:125 G:265 B:234,然后在液晶显示红色。程序该怎么写

网友A:
使用if函数,检测红绿蓝具体强度,同时给红绿蓝设定范围,确定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用 if 语句做判断,然后显示对应的汉字

好的,我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if函数,检测红绿蓝具体强度,同时给红绿蓝设定范围,确定颜色

谢谢了

网友C:
采集到的数据直接代入就可以了吧?

不论是要在什么系统上显示,或是自己开发的,

只要是彩色显示器都可以直接代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采集到的数据直接代入就可以了吧?

不论是要在什么系统上显示,或是自己开发的,

我也不太清楚

网友D:
自己建立一个颜色数值与汉字的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