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2051可以通过USB转串口下载嘛

楼主(2018-10-03):
AT89C2051可以通过USB转串口下载嘛

网友A:
不可以的

网友B:
换成STC的吧,STC的相同封装可选的很多,都可以串口下载

网友C:
我经历过,不可以的!2051需要高压编程,不能用普通的USB转串口下载。

网友D:
那得需要用专用下载器吗?

网友E:
不要转牛角尖。把stc也很厉害的

网友F:
AT89c****的都不可以。

网友G:
换成STC的可以用USB转串口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