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之OLED菜单界面框架搭建

楼主(2018-10-03):
基于STM32驱动OLED屏显示三级菜单界面框架搭建
个人总结的一些经验,写的不好勿喷。
  • 硬件要求
    (1)处理器:STM32F103系列。
    (2)OLED屏,SPI或IIC接口都可以。
    (3)按键,用于控制界面的切换。
一个基本的菜单界面最少有有一个主界,所以所有先设计一个主界面。
1.什么是主界面?
/******** 这里说的主界面是本次需要设计的主界面 ********/
主界面是电路上电程序启动完成后屏幕显示的第一个界面,就是主界面。
主界面根据自己的爱好来设计,比如:
界面中的图形和文字可自己设计,这里我设计的就如上图所示。
主界面设计好后,那么根据自己的需求来添加多级界面。
我这里就设计了三级菜单界面。

好,那么对应的界面做好后,就是如何控制界面之间的切换。
/*********************************************
* 创建一个结构体
* 存放界面标志位
*/
typedef struct
{
    u8 Interface_Mark;     //界面状态
    u8 Task_Mark;          //任务状态
    u8 Run_Task;           //开始运行任务
} Mark;
Mark Mark_Sign;//状态标志位

/*********************************************
* 创建一个枚举
* 存放界面变量
*/
enum
{
    Main_Interface = 0x10, /****主界面*****/
    Menu_Interface = 0x20, /****菜单界面***/
    Task_Interface = 0x30, /****任务界面***/
};
/*******************************************/
switch(Mark_Sign.Interface_Mark)
{
        //状态标志位 主界面
        case Main_Interface:
            Main_Interface_APP();//显示主界面
    break;

        //状态标志位 菜单界面
        case Menu_Interface:
            Menu_Interface_APP();//显示菜单界面
    break;

        //状态标志位 任务界面
        case Task_Interface:
                    Function_Menu_APP();//显示功能界面
    break;
default:
    break;

上面这段代码用来判断是三级中哪一级界面。
里面创建了一个结构体,通过改变结构体里面的一个标志位来控制三级界面之间的切换。

那么就要用到按键来改变标志位的值,这里我采用了外部中断来控制。

<font color="rgb(79, 79, 79)"><font face="-apple-system, ""><font style="font-size: 16px">/*************左摇杆按键*****菜单 确认按键**********************/
    if(DISABLE == KEY_Rocker_Left)
    {
        //当按下菜单键时,判断当前界面
        /************判断当前界面为主界面***********************/
        if(Main_Interface == Mark_Sign.Interface_Mark)
        {
            /**************进入菜单界面*************/
            Mark_Sign.Interface_Mark = Menu_Interface;
        }
        /************判断当前界面为菜单界面*******************/
        else if(Menu_Interface == Mark_Sign.Interface_Mark)
        {
            /***************进入任务界面************/
            Mark_Sign.Interface_Mark = Task_Interface;

            /**************进入指定的功能任务*******/
            switch(Mark_Sign.Task_Mark)
            {
            /**************开始运行2.4G任务*******/
            case NRF24L01_Task:
                Mark_Sign.Run_Task = NRF24L01_Task;
                break;
            /**************开始运行蓝牙任务*******/
            case Bluetooth_Task:
                Mark_Sign.Run_Task = Bluetooth_Task;
                break;
            /**************开始运行WIFI任务*******/
            case WIFI_Task:
                Mark_Sign.Run_Task = WIFI_Task;
                break;
            /**************开始运行USB任务*******/
            case USB_Task:
                Mark_Sign.Run_Task = USB_Task;
                break;
            /**************开始运行设置任务*******/
            case Set_Task:
                Mark_Sign.Run_Task = Set_Task;
                break;
            default:
                break;
            }
        }
        /************判断当前界面为任务界面******************/
        else if(Task_Interface == Mark_Sign.Interface_Mark)
        {
            /*******判断当前正在运行的任务*******/
            switch(Mark_Sign.Run_Task)
            {
            /*当前正在运行 2.4G任务*/
            case NRF24L01_Task:

                break;
            /*当前正在运行 2.4G任务*/
            case Bluetooth_Task:

                break;
            /*当前正在运行 2.4G任务*/
            case WIFI_Task:

                break;
            /*当前正在运行 2.4G任务*/
            case USB_Task:

                break;
            /*当前正在运行 2.4G任务*/
            case Set_Task:

                break;
            default:
                break;
            }
        }
    }
</font></font></font>

上面这段代功能

<font color="rgb(79, 79, 79)"><font face="-apple-system, ""><font style="font-size: 16px">/*
* 1,检测当前按下的按键为确认键
* 2,检测当前的界面
*                (1)如果是主界面,则进入菜单界面
*                (2)如果是菜单界面,则进入任务界面
*                (3)如果是任务界面,则开执行被选中的任务
*/
</font></font></font>

那么可以从主界面进入,那怎么退出呢?
同样这里采用外部中断来控制

<font color="rgb(79, 79, 79)"><font face="-apple-system, ""><font style="font-size: 16px">/****************右摇杆按键****返回按键*************************/
    if(DISABLE == KEY_Rocker_Right)
    {
        //当按下返回键时,判断当前界面
        /************判断当前界面为菜单界面*******************/
        if(Menu_Interface == Mark_Sign.Interface_Mark)
        {
            /*******退出菜单界面***进入主界面**/
            Mark_Sign.Interface_Mark = Main_Interface;
        }
        /************判断当前界面为任务界面******************/
        else if(Task_Interface == Mark_Sign.Interface_Mark)
        {
            /***退出正在运行的任务***/
            Mark_Sign.Run_Task = Stop;
            /*******退出任务界面*****/
            Mark_Sign.Interface_Mark = Menu_Interface;
        }

</font></font></font>

上面这段代码的功能

<font color="rgb(79, 79, 79)"><font face="-apple-system, ""><font style="font-size: 16px">/*
* 1,检测当前按下的按键为返回键
* 2,检测当前的界面
*             (1)如果是任务界面,则停止正在运行的任务,返回到菜单界面
*             (2)如果是菜单界面,则返回到主界面
*/</font></font></font>

通过确认按键控制从主界面到菜单界面到任务界面的切换。
通过返回按键控制从任务界面到菜单界面到主界面的切换。

以上就是菜单界面的内容,不管你是小白还是正在学习STM32的你,根据这套框架你一样可以写出霸气的菜单界面,如果你们还有更好的写法,欢迎一起讨论。

网友A(2018-11-12):
最近正在学习OLED,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B:
最近正在学习OLED

网友C(2019-02-12):
仔细 学习 一下  最近在学习怎么 写一个 菜单 的程序

网友D(2019-04-12):
怎么判断按下的是哪一个按键,DISABLE跳转到了stm32f10x.h了,有点看不懂,请教一下。

网友E(2019-06-20):
刚好需要,学习一下

网友E:
学习一下,刚好需要

网友F:
能发一下代码吗1813298696@qqcom

网友G:
看着非常不错

网友H:
怎么我用IIC模式没显示,是不是我哪没配置好?

网友I:
额,那个mini版烧进去程序屏就黑了,咋啥都没有,是不是烧了 啊

网友J(2019-07-24):
颇有收获,谢了。

网友K:
请问是要外接摇杆按键吗,具体要怎么做呢

网友L:
正好学习OLED,谢谢楼主资料分享

网友M(2019-08-30):
先收藏,感觉肯定会有一天能用上!

网友N:
你好,我最近有一个项目,需要用到stm32 oled屏显示菜单界面的框架,但是不理解框架架构关系,方便加我Q沟通探讨下吗?

网友O:
最近正在学习OLED,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P(2019-10-07):
我记得下载了

网友Q:
这就是算法吗?希望多一些这样的教程

网友O:
厉害了  学习下怎么写的

网友R(2019-12-15):
真的非常好啊,感谢楼主

网友S(2020-02-06):
请问2.8寸彩屏能使用吗

网友T:
这个三级菜单写的好,说明很详细.值得学习

网友U(2020-03-13):
有代码吗?

网友U:
能给我发下代码吗?1342732985@qq.com

网友V:
这个资料相当给力,多谢分享!

网友W:
学习了,我也试试

网友X:
学习12864,感谢楼主的分享,希望能学会

网友Y:
在读完代码以后专程回来回复!不错的资源,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网友Z:
虽然我暂不需要,但看了下回复,好多人说解说的很好,所以先留个言作个MARK,日后有需要再来学习学习,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AA:
楼主的范例不错。学习了

网友U:
下载之后怎么编译?

网友Y(2020-04-19):
问个问题,代码里面的#define Page(ARE) (ARE/2+1)这个是干啥的呢,跳转过去找不到相关的

网友AB:
感谢楼主的分享,很实用

网友AC(2021-01-18):
看上去挺好的,完整工程,程序段全!

网友AD(2021-04-06):
资料不错,DIY小玩意正好用得上

网友AE(2023-03-24):
多谢分享,下载下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