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运行出错,显示warning C318:can't open file `STC89C5xRC.H'

楼主(2018-10-04):
程序运行时总显示warning C318:can't open file `STC89C5xRC.H'怎么办

网友A:
图,
还不行重装编译软件.

网友B:
STC89C5xRC.H这个文件没有添加到INC文件夹里吧,STC烧写软件有自带自动安装功能

网友C:
这个问题是C文件在编译的时候找不到头文件,一般将头文件和对应的C源文件放在一个子目录下,在项目中添加该头文件,并在编译设置界面添加该头文件的路径。试试吧。

网友D:
用isp烧写软件里的仿真添加stc的头文件

网友E:
我今天也碰到这个问题了,原来是stc的头文件在自动复制时,会生成一个文件夹,把文件夹里的头文件全部移动到inc文件夹里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