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产生可变占空比的pwm波Proteus仿真与源程序

楼主(2018-10-04):
用51单片机产生可变占空比的pwm波,并在LCD上显示波形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include "1602.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pwm.h"

// 报警灯
sbit LED_BLOW = P1^2;
sbit LED_PVER = P1^3;
extern count;
unsigned char DisTempData[16];

int last_state = 0;

#define MAX_DUTY 80
#define MIN_DUTY 20

main()
{
    // LCD 初始化
    lcd_init();

    // 显示
    print_string("kemao");

    // PWM初始化
    timer0_init();

    // 初始化为50%
    count = 5;

        // 初始化LED
          LED_BLOW = 0;
    LED_PVER = 0;
          key1 = 1;
          key2 = 1;

    while(1)
    {

        // 按键扫描
        switch(scan())
        {
        case 1:
            count++;
            break;
        case 2:
            count--;
            break;
        default:
            break;
        }

        // 边界处理
        if (count > 10)
        {
            count = 10;
        }
        if (count < 0)
        {
            count = 0;
        }

        // 占空比阈值判断
        if (last_state != count)
        {
            // 大于阈值
            if (count*10 > MAX_DUTY)
            {
                write_com(0x01);     //screen clear
                print_string("kemao--over");
                                LED_BLOW = 0;
                                LED_PVER = 1;
            }
            // 小于阈值
            else if (count*10 < MIN_DUTY)
            {
                write_com(0x01);     //screen clear
                print_string("kemao--blow");
                                LED_BLOW = 1;
                                LED_PVER = 0;

            }
            // 正常
            else
            {
                write_com(0x01);     //screen clear
                print_string(" keamo--ok");
                                LED_BLOW = 1;
                                LED_PVER = 1;
            }

            sprintf(DisTempData,"DUTY = %d ",count*10);//打印输出结果
            write_com(0xc0);    //DDRAM AD set to 00h,
            print_string(DisTempData);

        }

        last_state = count;

    }
}

网友A(2021-03-29):
已下载,要是和keil程序一起打包就好了

网友B:
效果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