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LED第一排显示方块,怎么解决?

楼主:
1602LED第一排显示方块,怎么解决?该检测那个地方,检测什么呢?程序没问题,做了一批板回来,发现有些板,1602液晶写程序进去之后,只显示一排方块,焊接检测了几次,加焊什么的,还是没能解决,有哪位大神能指导一下怎么维修这种故障码?

网友A(2018-10-04):
模块插反了或者电阻大小不对

网友B:
既然做了一批板发现有部分不正常,无非是PCB有缺陷或程序有缺陷。1602第一排显示方块说明初始化失败。看你的图是用4位数据线连接方式,那么驱动程序就要比8位数据线连接方式复杂一点。重点查LCD驱动程序的时序及电源是否稳定。

网友C:
程序驱动不正常。

网友D:
初始化程序不对

网友E:
一般有以下几个原因
1.没有初始化程序或者初始化程序错误
2.有没有延时之类的程序
3.电压不合适,应该是过高
我感觉第一种可能比较大,你可以检查一下你写的程序有没有问题
个人观点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F:
注意看一下线接对了没?那个RW、RS、E这三个脚跟单片机里面定义对了没!一般是程序问题,你可以用排除法先试一下程序,要是程序已是成熟的,那你就看一下接线有没有错,接线没错就换个LCD屏试试!看!我那个屏幕里把RS线拔掉了就是这样!

网友G:
仔细找一下是不是管脚接法和软件里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