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温控系统

楼主(2018-10-04):
自己弄的51单片机,通过温度来调控直流电机的转速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MAIN_Fosc        11059200UL        //宏定义主时钟HZ
/*自定义类型名*/
typedef unsigned char INT8U;
typedef unsigned int INT16U;

sbit dj=P1^0; //电机接口
sbit DS  = P2^2;   //DS18B20单总线

sbit key_s1=P3^0;//设置温度键
sbit key_s2=P3^1;//温度加
sbit key_s3=P3^2;//温度减

sbit DU=P2^6;//段选开关
sbit WE=P2^7;//位选开关

//uchar l,h;

/*共阴极数码管段选码*/
uchar code table[]={
//0                1         2     3     4     5     6     7     8
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9     A     B           C         D           E         F                -         .          关显示
0x6F, 0x77, 0x7C, 0x39, 0x5E, 0x79, 0x71, 0x40, 0x80, 0x00 };

/*数码管位选码*/
uchar code T_COM[] = {0xfe, 0xfd, 0xfb, 0xf7, 0xef, 0xdf, 0xbf, 0x7f};
//数码管位码

uchar shang,xia;//对比温度暂存变量
uchar dang;//挡位
uchar flag;
uchar d1,d2,d3,d4;//显示数据暂存变量
uint wen;//温度变量

/*毫秒延时函数*/
void Delay_Ms(INT16U ms)
{
     INT16U i;
         do{
              i = MAIN_Fosc / 96000;
                  while(--i);   //96T per loop
     }while(--ms);
}
/*u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us(uchar us)
{
        while(us--);
}
/*单总线初始化时序*/
bit ds_init()
{
        bit i;
        DS = 1;
        _nop_();
        DS = 0;
        Delay_us(75); //拉低总线499.45us 挂接在总线上的18B20将会全部被复位
        DS = 1; //释放总线
        Delay_us(4); //延时37.95us 等待18B20发回存在信号
        i = DS;
        Delay_us(20); //141.95us
        DS = 1;
        _nop_();
        return (i);
}
/*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DS = 0;
                _nop_();//产生些时序
                DS = dat & 0x01;
                Delay_us(10);//76.95us
                DS = 1; //释放总线准备下一次数据写入
                _nop_();
                dat >>= 1;
        }
}
/*读一个字节函数*/
uchar read_byte()
{
        uchar i, j, dat;
        for(i=0;i<8;i++)
        {
                DS = 0;
                _nop_();//产生读时序
                DS = 1;
                _nop_();//释放总线
                j = DS;
                Delay_us(10);//76.95us
                DS = 1;
                _nop_();
                dat = (j<<7)|(dat>>1);
        }
        return (dat);
}

void Display(INT16U Value)                        //注意由于需要显示的数大于一个字节所有形参需为int型
{
//------------------------------
        DU = 0;                                                        //关闭段选
        P0 = table[Value/100];                //数码管显示百位
        DU = 1;                                                        //打开段选
        DU = 0;                                                        //关闭段选

        WE = 0;                                                //关闭位选
        P0 = T_COM[0];                                   //第一位数码管
        WE = 1;                                                //打开位选
        WE = 0;                                                //关闭位选
        Delay_Ms(3);
//-------------------------------
        DU = 0;
        P0 = table[Value%100/10]|0x80; //显示十位
        DU = 1;
        DU = 0;

        WE = 0;
        P0 = T_COM[1];                          //第二位数码管
        WE = 1;
        WE = 0;
        Delay_Ms(3);
//-------------------------------
        DU = 0;
        P0 = table[Value%10];                //显示个位
        DU = 1;
        DU = 0;

        WE = 0;
        P0 = T_COM[2];                                //第三位数码管
        WE = 1;
        WE = 0;
        Delay_Ms(3);
}

void display()
{
        DU = 0;                                                        //关闭段选
        P0 = table[d1];                //数码管显示百位
        DU = 1;                                                        //打开段选
        DU = 0;                                                        //关闭段选

        WE = 0;                                                //关闭位选
        P0 = T_COM[4];                                   //第一位数码管
        WE = 1;                                                //打开位选
        WE = 0;                                                //关闭位选
        Delay_Ms(3);
//-------------------------------
        DU = 0;
        P0 = table[d2]; //显示十位
        DU = 1;
        DU = 0;

        WE = 0;
        P0 = T_COM[5];                          //第二位数码管
        WE = 1;
        WE = 0;
        Delay_Ms(3);
//-------------------------------
        DU = 0;
        P0 = table[d3];                //显示个位
        DU = 1;
        DU = 0;

        WE = 0;
        P0 = T_COM[6];                                //第三位数码管
        WE = 1;
        WE = 0;
        Delay_Ms(3);
        //-------------------------------
        DU = 0;
        P0 = table[d4];                //显示个位
        DU = 1;
        DU = 0;

        WE = 0;
        P0 = T_COM[7];                                //第三位数码管
        WE = 1;
        WE = 0;
        Delay_Ms(3);
}

/*自动按键扫描函数*/
void key_scan()
{
        if(key_s1==0)
        {
                Delay_Ms(5);//延时消抖
                if(key_s1==0)
                {
                        flag=1;//进入设置状态
                }
                while(!key_s1);//松手检测
        }
        while(flag==1)//设置上限 flag=1
        {
                dj=0;
                d1=17,d2=shang/10,d3=shang%10,d4=17;
                display();
                Display(wen) ;
                if(key_s1==0)//设置下限         flag=2
                {
                        Delay_Ms(5);
                        if(key_s1==0)
                        {
                                flag=2;
                        }
                        while(!key_s1);
                }
                if(key_s2==0) //加
                {
                        Delay_Ms(5);
                        if(key_s2==0)
                        {
                                shang+=1;
                                if(shang>=34)
                                        shang=34;
                        }
                        while(!key_s2);
                }
                if(key_s3==0)//减
                {
                        Delay_Ms(5);
                        if(key_s3==0)
                        {
                                shang-=1;
                                if(shang<=28)
                                        shang=28;
                        }
                        while(!key_s3);
                }
        }
        while(flag==2)
        {
                dj=0;
                d1=17,d2=xia/10,d3=xia%10,d4=17;
                display();
                Display(wen) ;
                if(key_s1==0)
            {
                    Delay_Ms(5);//延时消抖
                        if(key_s1==0)
                        {
                                flag=0;//退出设置状态
                        }
                        while(!key_s1);//松手检测
                }
                if(key_s2==0) //加
                {
                        Delay_Ms(5);
                        if(key_s2==0)
                        {
                                xia+=1;
                                if(xia>=30)
                                        xia=30;
                        }
                        while(!key_s2);
                }
                if(key_s3==0)//减
                {
                        Delay_Ms(5);
                        if(key_s3==0)
                        {
                                xia-=1;
                                if(xia<=23)
                                        xia=23;
                        }
                        while(!key_s3);
                }
         }
}
void zi_dong()//自动温控函数
{
        uchar a;
        d1=dang,d2=17,d3=17,d4=17;
        display();
        key_scan();
        Display(wen) ;
        if((wen/10)<xia)
        {
                dj=0;
                dang=0;
                display();
        }
        if((wen/10)>=xia&&(wen/10)<shang)
        {
                dang=1;
                for(a=0;a<3;a++)
                {
                        dj=0;
                        display();
                        Display(wen) ;
                        key_scan();
                } //PWM通过延时得到
                for(a=0;a<6;a++)
                {
                        dj=1;
                        display();
                        Display(wen) ;
                        key_scan();
                }
        }
        if((wen/10)>=shang)
        {
                dj=1;
                dang=2;
                display();
                Display(wen) ;
        }
}

void main()
{
        uchar a,j,L,M;
    ds_init();//初始化DS18B20
        write_byte(0xcc);//发送跳跃ROM指令
        write_byte(0x4e);//写暂存器指令
        write_byte(0x7f);
        write_byte(0xf7);
        write_byte(0x1f);//配置工作在9位模式下
        ds_init();//初始化DS18B20
        write_byte(0xcc);//发送跳跃ROM指令
        write_byte(0x48);
        dj=0;
        dang=0;
        shang=29;
        xia=27;//初始上下
        while(1)
        {
                display();
                ds_init();//初始化DS18B20
                write_byte(0xcc);//发送跳跃ROM指令
                write_byte(0x44);//发送温度转换指令
                ds_init();//初始化DS18B20
                write_byte(0xcc);//发送跳跃ROM指令
                write_byte(0xbe);//读取DS18B20暂存器值
                L = read_byte();
                M = read_byte();
                wen= M;
                wen<<= 8;
                wen|= L;
                wen = wen* 0.0625 * 10 + 0.5;
                Display(wen);
                zi_dong();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