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S3200颜色识别传感器如何识别移动的物体

楼主(2018-10-04):
做个设计,传送带传送物体,在传送带上方用TCS3200颜色识别传感器检测,原本的想法是采集10次RGB的值然后取平均值,输出对应颜色在液晶上显示,可问题是物体是移动的,怎么才能检测到物体的颜色呢,求大佬解答

网友A:
物体是移动,它的照片还移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物体是移动,它的照片还移动吗?

物体移动,经过TCS3200的检测区域

网友B:
首先这个物体多长,速度如何?通过TCS3200的检测区域时间够不够TCS3200进行检测的。还有这个物体是单色还是多色的?要是时间不够就只能降低速度,要么跟物体一起同样的速度运动。

网友C(2018-11-19):
我也在做类似的测试装置。希望用TCS3200对几根排列在一起不同颜色的导线颜色测试。导线直径只有1mm-3mm,人工移动的速度,大概留给传感器的检测时间只有10ms左右。我的难题是传感器的检测时间可能不够。 如果你的物体移动速度不是太快的话,问题比较好解决。 通过光电传感器,在物体通过时给中断信号单片机, 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进行颜色测量就可以了。

网友C:
快速回复了一大段内容, 没显示出来。  建议楼主 用中断的方式触发 颜色检测。

网友D:
物体移动时可以检测

网友E:
我也在做类似的测试装置。希望用TCS3200对几根排列在一起不同颜色的导线颜色测试。导线直径只有1mm-3mm

网友F:
看来想这方法的人很多,我也在弄,测量的也是高速移动的电线接头,希望大家共享资源,快速把这项功能平民化,其某些领域早就能实现了,只是不开源,只能自己研究了,就像某些高科技别人有了,我们还是要花时间去研究,关键是人家不给你。。。。

网友G(2019-01-22):
Tcs可以增大检测距离?不是说只有一厘米检测距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