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PID 脉宽调制程序

楼主(2018-10-04):
通过检测电流电压的大小,改变斩波电路的PWM信号的脉宽,以实现稳压目的。

#include "PID.h"

u8 m=0;
u16 adn=0;
char b[20];

typedef struct PID
{
int SetPoint;
float Kp;
float Ki;
float Kd;
int NowError;  //当前误差
int LastError; //上次误差
int PrevError; //上上次误差
double OUT;
}PID;

static PID sPID;
static PID *sptr = &sPID;

void PID_Init(void)
{
        sptr->NowError = 0;
  sptr->LastError = 0;
  sptr->PrevError = 0;
  sptr->Kp = 2;
  sptr->Ki= 0;
  sptr->Kd = 0;
  sptr->SetPoint = 1241;   //1241/4096*3.3=1V
        sptr->OUT = 0;
}

int        PIDCal(u16 actually)
{
        register int ep,ei,ed,zout;
  sptr->NowError = sptr->SetPoint - actually;   //设定值-实际值
        ep = sptr->NowError - sptr->LastError;
        ei = sptr->NowError;
        ed = sptr->NowError - 2*sptr->LastError + sptr->PrevError;
  zout = sptr->Kp * ep + sptr->Ki * ei + sptr->Kd * ed;
        sptr->OUT+=zout;
  sptr->PrevError = sptr->LastError;
  sptr->LastError = sptr->NowError;
        if(sptr->OUT<360) sptr->OUT=360;
        if(sptr->OUT>3240) sptr->OUT=3240;
  return(sptr->OUT);
}

void TIM2_init()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ENABLE);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eriod = 4999;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rescaler = 71;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2,&TIM_TimeBaseInitStruct);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

        TIM_ClearFlag(TIM2,TIM_FLAG_Update);
        TIM_ITConfig(TIM2,TIM_IT_Update,ENABLE);

        TIM_Cmd(TIM2,ENABLE);
}

void TIM2_IRQHandler()
{
        u16 adv;
        if(TIM_GetITStatus(TIM2,TIM_IT_Update)!=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TIM_FLAG_Update);
                if(m<3)
                {
                        adn+=AD_read();
                        m++;
                }
                else
                {
                        adv=adn/4;
                        TIM3->CCR1 = PIDCal(adv);
                        adn=0;m=0;
                }
        }
}

#include "PWM.h"

void PWM_init(u16 a,u16 b)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eriod = a;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rescaler = b;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3,&TIM_TimeBaseInitStruc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1799;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高
        TIM_OC1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3 OC2

        TIM_OC1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TIM3在CCR2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Cmd(TIM3,ENABLE);
}

网友A(2019-07-21):
实际中这个程序工作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