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解NE555引脚图与内部功能结构

楼主(2018-10-04):
555定时器是电子工程领域中广泛使用的一种中规模集成电路,它将模拟与逻辑功能巧妙地组合在一起,具有结构简单、使用电压范围宽、工作速度快、定时精度高、驱动能力强等优点。555定时器配以外部元件,可以构成多种实际应用电路。广泛应用于产生多种波形的脉冲振荡器、检测电路、自动控制电路、家用电器以及通信产品等电子设备中。
  详解555引脚作用
555定时器又称时基电路。555定时器按照内部元件分有双极型(又称TTL型)和单极型两种。双极型内部采用的是晶体管;单极型内部采用的则是场效应管,常见的555时基集成电路为塑料双列直插式封装,正面印有555字样,左下角为脚①,管脚号按逆时针方向排列。
  555引脚图
  555 定时器的功能主要由两个比较器决定。两个比较器的输出电压控制RS 触发器和放电管的状态。在电源与地之间加上电压,当 5 脚悬空时,则电压比较器 C1 的同相输入端的电压为 2VCC /3,C2 的反相输入端的电压为VCC /3。若触发输入端 TR 的电压小于VCC /3,则比较器 C2 的输出为 0,可使 RS 触发器置 1,使输出端 OUT=1。如果阈值输入端 TH 的电压大于 2VCC/3,同时 TR 端的电压大于VCC /3,则 C1 的输出为 0,C2 的输出为 1,可将 RS 触发器置 0,使输出为低电平。
  它的各个引脚功能如下:
  1脚:外接电源负端VSS或接地,一般情况下接地。
  2脚:低触发端TR。
  3脚:输出端Vo
  4脚:是直接清零端。当此端接低电平,则时基电路不工作,此时不论TR、TH处于何电平,时基电路输出为“0”,该端不用时应接高电平。
  5脚:VC为控制电压端。若此端外接电压,则可改变内部两个比较器的基准电压,当该端不用时,应将该端串入一只0.01μF电容接地,以防引入干扰。
  6脚:高触发端TH。
  7脚:放电端。该端与放电管集电极相连,用做定时器时电容的放电。
8脚:外接电源VCC,双极型时基电路VCC的范围是4.5 ~ 16V,CMOS型时基电路VCC的范围为3 ~ 18V。一般用5V。在1脚接地,5脚未外接电压,两个比较器A1、A2基准电压分别为低电平的情况下,555时基电路的功能表如表1示。
  表1 :555定时器的功能表
  555引脚图
  555定时器内部功能结构分析
  555 定时器的内部电路框图如图所示。它内部包括两个电压比较器,三个等值串联电阻,一个 RS 触发器,一个放电管 T 及功率输出级。它提供两个基准电压VCC /3 和 2VCC /3
NE555时基电路封形式有两种,一是DIP双列直插8脚封装,另一种是SOP-8小型(SMD)封装形式。其他HA17555、LM555、CA555分属不同的公司生产的产品。内部结构和工作原理都相同。NE555属于CMOS工艺制造,下面我们将对其进行介绍。
 5、6脚是C1,2脚内部是C2。2脚L时输出端3脚置1。6脚>2/3vcc时,3脚输出0F。静态时2脚应当H,6脚应当L。
555引脚图
  上图是NE555的外形封装图和它的内部功能原理框图,下图是它的内部等效电路。NE555的内部中心电路是三极管Q15和Q17加正反馈组成的RS触发器。输入控制端有直接复位Reset端,通过比较器A1,复位控制端的TH、比较器A2置位控制的T。输出端为F,另外还有集电极开路的放电管DIS。它们控制的优先权是R、T、TH。

555引脚图

555为8脚集成电路,见下图。8脚是电压输入端,电压为5~18V,以UCC表示;从分压器上看出,上比较器A的5脚接在R1和R2之间,所以5脚的电压固定在2UCC/3上;下比较器B接在R2与R3之间,B的同相输入端电位被固定在UCC/3上。
NE555开机延时输出高电平电路图
    NE555的1脚为地。2脚为触发输入端;3脚为输出端,输出的电平状态受触发器控制,而触发器受上比较器A的6脚和下比较器B的2脚控制。当触发器接受上比较器A从6脚输入的高电平时,触发器被置于复位状态,3脚输出低电平;2脚和6脚是互补的,2脚只对低电平起作用,高电平对它不起作用,即电压小于1Ucc/3,此时3脚输出高电平。6脚只对高电平起作用,低电平对它不起作用,即输入电压大于2Ucc/3,称高触发端,3脚输出低电平,但有一个先决条件,即2脚电位必须大于1Ucc/3时才有效。3脚在高电位接近电源电压Ucc,输出电流最大可打200mA。4脚是复位端,当4脚电位小于0.4V时,不管2、6脚状态如何,输出端3脚都输出低电平。5脚是控制端。7脚称放电端,与3脚输出同步,输出电平一致,但7脚并不输出电流,所以3脚称为实高(或低)、7脚称为虚高。

    用NE555构成的开机延时输出高电平电路如下。当开机接通电源后,由于电容C来不及充电,555时基电路的②、⑥脚处于高电平,③脚输出低电平。随着电容C充电,②、⑥脚电位下降。直到②脚低于Vcc的1/3时,电路状态发生翻转,③脚由低变高,并一直保持下去。开机延时时间tW=1.1RC。例:C=100uF、R=100k,则延时约11s。图中的二极管VD是为电源断电后电容C放电设置的。
    当Vcc取12V,③脚接12VDC微型双列直插继电器,延时期间电流为6mA,延时结束继电器吸合时的电流为20mA。
     开机延时电路常用于外置汽车导航、行车记录仪等设备的电源接入,以避免这些设备在汽车启动时由短时失电导致的设备重启。通常用本电路延时10s,就足以使外置设备躲过汽车点火启动过程,等到汽车启动结束,电源电压恢复正常后,再给设备供电。
NE555开机延时输出高电平电路图
上图中开关是按钮,按下是接通,松手后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