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画图中,PCB已经布好线,但线宽要求不够,有没有快捷键改变全部线宽?

楼主(2018-10-04):
(无正文)

网友A:
点其中一条线,右键,“查找相似对象”,找到宽度“Width", 把右面的”Any“改成”Same“,”确定“,这样就把同样宽度的线条全部筛选出来。在”PCB inspect" 中找到 “Width” ,把线条宽度改成所需宽度即可。

网友B:
可以采用全局修改功能进行修改。

网友C:
可以点击选择要修改的线,按住Shift同时选择多条线,按住Shift,双击选择的线,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更改线宽。或者快捷键S-P,选择一个网络,不过要在按住Shift的同时,去掉对焊盘的选择。然后同上更改线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