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试题

楼主(2018-10-04):
电工电子试题

一、单项选择题(每小题1分,共20分)
1.题1图所示符号是时间继电器的(  B  )
A. 通电延时动合触头  B.通电延时动断触头 C.断电延时动合触头  D.断电延时动分触头
2.有“0”出“0”,全“1”出“1”的逻辑功能的门电路为( B  )  A.或门电路    B.与门电路    C.或非门电路 D.与非门电路
3.微变等效电路用于分析(  A  ) A.交流小信号    B.直流小信号    C、交流大信号 D.直流大信号
4.在线性电阻电路中,说法错误的是(  C  )
A.电阻的电压与其电流成正比   B.线性电阻总是消耗电能的
C.当其电压一定时,电阻阻值越大,其消耗的功率越大  D.线性电阻的伏安特性为一条直线
5.交流铁心线圈在铁心中的损耗称为(  C  )  A.磁滞损耗   B.涡流损耗    C.铁损    D.铜损
6.三相异步电动机采用降压起动时,电动机的起动转矩将(  D  ) A.增加    B.视负载而定    C.不变    D.下降
7.题7图所示电路中,IR=1A,IL=3A,IC=2A,则总电流的有效值是(  D  ) A.6A    B.2A    C.0A   D.A
8.对于RLC并联电路,正确的公式是(  C  )
A.I=IR+IL+IC    B.I=IR+j(IL—IC)   C.  D.
9.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的额定转速n。与同步转速n。之间的关系为(  B  )
A.nR略大于n1    B.nN略小于n1    C.nn与n1相等     D.nN与n1相差甚远
10.三态门的三个状态是(  A  )A.1态,0态和高阻态   B.1态,0态和任意态   C.1态,高阻态和任意态   D.0态,高阻态和任意态
11.三相绕线式异步电动机串电抗起动时,说法错误的是(  B )
A.降低起动电压  B.减小起动转矩 C.增加起动转矩 D.减少起动电流
12.题12图所示为某电路电压与电流的瞬时波形,则此电路为(  A  )
A.电感性电路    B.电阻性电路    C.电容性电路    D.无法判断
13.题13图所示电路中,当开关s闭合时,A点的电位为(  C  ) A.6V    B.3V   C.0V    D.-6V
14.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旋转方向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 (  D  )A.电源电压大小   B.电源频率   C.定子电流的大小  D.定子电流的相序
15.已知某阻抗的端电压u=141sin(t+30°)V,端电流i=7.07sin(t一60°)A,则该阻抗的无功功率为(  D  )
A.0Var     B.997Var      C.50Var       D.500Var
16.由于静态工作点设置过高引起放大电路输出电压波形的失真称为(  A  ) A.饱和失真    B.截止失真  C.频率失真  D_交越失真
17.RLC串联谐振电路中,不正确的说法是(  D  ) A.电阻性电路    B.XL=XC      C.电流最大    D.阻抗最大
18.以下说法错误的是(  C  )
A.理想电压源的内阻为O   B.理想电流源的内阻为
C.理想电压源与理想电流源可以相互等效变换   D.理想电压源与理想电流源不可以相互等效变换
19.以下说法错误的是(  C  )
A.电阻与电阻串联,阻抗增加    B,电感与电阻串联,阻抗增加   C.电容与电阻串联,阻抗增加    D.电感与电容串联,阻抗增加
20.集成稳压器W7812的输出电压为(  A  ) A.12V    B.-78V    C.-1V    D.78V
二、填空题(每小题1分,共8分)
21.三相异步电动机带负载正常运行时,转差率的范围在  2%~6% 。
22.在交流RL串联电路中,已知电源电压为100V,电感电压为80V,则电阻电压为  60 。
23.测量电流时,电流表应与被测电路 串联。
24.运算放大器的输入级一般采用差动放大电路,这是因为差动放大电路具有很强的抑制 零漂  能力。
25.二极管具有单向  导电性。
26.人体触电方式有三种。其中最危险的是  两相触电方式(即线电压触电)。
27.在直流电路中,电感元件可看作  短路  。
28.半导体三极管是一个 电流控制电流  控制器件。
三、判断改错题(每小题3分,共9分)在题后的括号内。正确的打“√”,错误的打“×”并在题下空处进行改正。
29.某个电路有4个节点和7条支路,采用支路电流法求解各支路的电流时,应列出KCL和 KVL方程的个数分别为2和5。( ×  )

30.电流源开路时,其内阻不消耗功率。( × )

31.分压式偏置的放大器能稳定静态工作点。(  √  )

四、简答题(每小题5分。共15分)
32.简述对感性负载采用并联电容的方法提高功率因数的原理。
答:用电容元件的无功功率抵消电路中电感元件的无功功率,使电源发出的无功功率减少。
33.简述交流接触器在电动机控制电路中是如何实现零压保护的。
答:当电网停电时,交流接触器线圈失电,自锁触点和主触点均断开,当电网又恢复供电时,由于启动按钮处于断开位置,切断了交流接触器线圈回路,所以交流接触器不能得电工作。因此实现了零压保护。

34.简述当电网电压升高时,题34图所示稳压管稳压电路的工作原理。
Ui↑→Uo↑→Uz↑→Iz↑↑→UR↑→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