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2262/2272 RF无线接收电路杂波的处理与ASK模块软件硬件编解码指导

楼主:
接收模块杂波的处理

答:在接收模块一上电时,模块的数据脚会输出一个大约在100hz左右的正弦波(并非标准),这个波形的来源有两个部分,分别是因为这个是模块本身元器件产生的和空气中干扰造成,但在接收到信号时,就会输出一个正确的解码方波,对正常解码并无太大的影响,特别是对于那种固定解码芯片pt2262/2272来说,不会造成漏码和误码等问题,直接接线就好。而对于用单片机解码,大多数的客户使用的都是由外部中端来接接收模块的data脚,那么由于我们的接收模块在空闲状态下依旧会产生上下边沿的杂波,那么可能会不断引起单片机的误判,从而有可能漏掉对正确信号的解码,对于这样的问题,客户可采用软件屏蔽的办法,一般的编码信号都会有同步头这样的前端编码,而这也是判断正确编码的开始,所以在中断程序里面尽量只做同步头的检测就好,同时可以的话,也可以做超时的检测,这样以便能尽快退出中断,为接收下一串的信号做准备。

单片机的晶振对ask的接收会有影响,晶振越小越好。

PT2262软件解码
一概述
PT2262/2272是一种 CMOS 工艺制造的低功耗低价位通用编解码电路,是目前在无线通讯电路中作地址编码识别最常用的芯片之一。PT2262/2272最多可有 12 位(A0-A11)三态地址端管脚(悬空,接高电平,接低电平),任意组合可提供 531441地址码,PT2262最多可有 6位(D0-D5)数据端管脚,设定的地址码和数据码从 17脚串行输出。
PT2262/2272必须用相同地址码配对使用,当需要增加一个通讯机时,用户不得不求助于技术人员或厂家来设置相同地址码,客户自己设置相对比较麻烦,尤其对不懂电子的人来说。随着人们对操作的要求越来越高,PT2262/2272的这种配对使用严重制约着使用的方便性,人们不断地要求使用一种无须请教专业人士,无须使用特殊工具,任何人都可以操作的方便的手段来弥补 PT2262/2272的缺陷,这就是 PT2262 软件解码。

上面是 PT2262 的一段波形,可以看到一组一组的字码,每组字码之间有同步码隔开,所以我们如果用单片机软件解码时,程序只要判断出同步码,然后对后面的字码进行脉冲宽度识别即可。
2262每次发射时至少发射 4组字码,2272 只有在连续两次检测到相同的地址码加数据码时才会把数据码中的“1”驱动相应的数据输出端为高电平和驱动 VT 端同步为高电平。因为无线发射的特点,第一组字码非常容易受零电平干扰,往往会产生误码,所以程序可以丢弃处理。
下面我们来仔细看一下PT2262的波形特征:
振荡频率 f=2*1000*16/Rosc(kΩ) kHz 其中Rosc为振荡电阻这里我们选用的是一种比较常用的频率 f≈10 kHz, Rosc=3.3MΩ(以下同)。
下图是振荡频率与码位波形的对应关系:

有了以上具体的波形,我们就可以进行软件解码了。T2262每次至少发送 4次编码,首先我们可以通过检测 11ms宽度的同步码头,有码头才开始进行编码解码,无码头则继续等待。当收到码头时,还要检测是否已经收到过码头,若无,则丢弃第一次编码的信号,以防止误码。
从编码图中可以看出,每一位码字都是从低电平开始到高电平,到低电平,再到高电平。为了检测方便,在接收端我们把编码信号进行了 180°倒相,使码位开始的上升沿转化为下降沿,这样当我们使用 MCS51系列单片机解码时可使用中断方式及时截获编码。从编码图中还可以看出,每一位码字都可以分成两段,我们以每段中的电平宽度来描述码位:

网友A(2018-10-17):
最近正在用PT2262跟PT2272做无线接收,但是买了好几套试了,为什么PT2272输出脚就直接输出5V电压了,我吧PT2262停止供电,PT2272怎么会有输出呢?这个就是搞不懂了?还有就是PT2272的供电电压最高只能是5V吗?PT2262可以用5-12V吗?

网友B(2020-02-29):
非常感谢你的分享

网友C:
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D(2020-07-19):
感谢分享,这技术应用很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