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外围电路的学习

楼主(2018-10-05):
请教大家单片机外围电路设计有什么书?还有什么资料可以提供这方面的指导。

网友A:
单片机外围电路包括太广了,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呀

网友B:
没有专门介绍单片机外围电路的书,基本型的单片机只能输入输出高低电平的数字信号,要达到控制目标设备的目的需要外围电路元件的合理配置才能完成。新型的单片机有很多都集成了AD/DA、PWM、USB、I2C等等硬件,极大的简化了外围电路的设计。建议楼主多找单片机应用实例看看就可以了解单片机外围电路的设计基本知识。

楼主:
谢谢大家了。我去找找。

网友C:
可以瞎看看,厚积薄发。

网友D:
单片机外围电路与具体应用有关
给你介绍一本书吧!书中有100单片机外围电路实例。张志良编著的:《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可演示,可观测,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E:
可以参考其他开发板的设计,了解原理,结合数、模电只是自己设计

网友F:
学下8031吧,8位CPU,51单片机的内核,外围都要通过总线扩充,像ROM,RAM,CTC,AD等,不像现在的一片就全解,单片机的前身。

网友G:
新概念51单片机c语言教程  郭天祥著

网友H:
学好模电、数电什么电路都能搭好

网友H:
好好学习模电数电,什么电路不能搭

网友I:
单片机就是电脑里面的cpu,主要是用来运算和处理的,它是一个孤零零的芯片,它要进行控制或处理是要有对象的,也就是说,要会设计它的外围电路,这就要求你去学习一些电路知识,小到单片机IO口连接一个LED和一个限流电阻,、大到一个复杂的工程。这就要了解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呀。但需要基础和足够高的领悟能力。

单片机现在应用也挺广泛的,主要集中于仪器仪表及一些小型控制用。

楼主:
感谢版主的书!谢谢

网友J:
芯片手册有讲怎么搭建外围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