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24C02与AT24C02B

楼主(2018-10-05):
电路使用AT24C02可以正常工作,而使用AT24C02B就不能正常工作。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那就先看一下规格书多个B是哪些参数不同啊

网友B:
是在相同电压下测试的吗? 在相同电压下,如果AT24C02可以正常工作,那么程序上修改下读写延时。改变传输频率试试。手册上AT24C02B读写频率是100Khz。

网友C:
给沙发、板凳点赞!

网友D:
增加IIC基本信号(共4个)传输延时时间

楼主:
基本上是一样的带B的更加基础好用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