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液晶屏显示英文(字库在外部FLASH)

楼主(2018-10-05):
/**
  ******************************************************************************
  * @file    main.c
  * @author  fire
  * @version V1.0
  * @date    2013-xx-xx
  * @brief   液晶显示汉字实验(字库在外部FLASH)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usart/bsp_usart.h"
#include "./lcd/bsp_ili9341_lcd.h"
#include "./flash/bsp_spi_flash.h"

static void LCD_Test(void);
static void Delay ( __IO uint32_t nCount );

void Printf_Charater(void)   ;

int main(void)
{
        //LCD 初始化
        ILI9341_Init ();

        /* USART config */
        USART_Config();

        printf("\r\n ********** 液晶屏中文显示程序(字库在外部FLASH)*********** \r\n");
        printf("\r\n 若汉字显示不正常,请阅读工程中的readme.txt文件说明,根据要求给FLASH重刷字模数据\r\n");

//其中0、3、5、6 模式适合从左至右显示文字,
//不推荐使用其它模式显示文字        其它模式显示文字会有镜像效果
//其中 6 模式为大部分液晶例程的默认显示方向
        ILI9341_GramScan ( 6 );

        Printf_Charater();

        while ( 1 )
        {
                LCD_Test();
        }

}

/*用于测试各种液晶的函数*/
void LCD_Test(void)
{
        /*演示显示变量*/
        static uint8_t testCNT = 0;
        char dispBuff[100];

        testCNT++;

        LCD_SetFont(&Font16x24);
        LCD_SetColors(BLACK,WHITE); //(字体颜色,背景颜色)

  ILI9341_Clear(0,0,LCD_X_LENGTH,LCD_Y_LENGTH);        /* 清屏,显示全黑 */
        /********显示字符串示例*******/
//1,单行字

//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_CH(LINE(0),"奥");
//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_CH(LINE(1),"运");
//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_CH(LINE(2),"五");
//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_CH(LINE(3),"环");

//2,特定位置字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水平、垂直
        ILI9341_DisplayStringEx(10,1*10,25,25,(uint8_t *)"angleH:",0);  //x坐标,y坐标,几乘几的大小
//        ILI9341_DisplayStringEx(20,1*10,25,25,(uint8_t *)"n",0);
  ILI9341_DisplayStringEx(10,1*100,25,25,(uint8_t *)"angleV:",0);
//        ILI9341_DisplayStringEx(30,1*10,25,25,(uint8_t *)"g",0);  //x坐标,y坐标,几乘几的大小
//        ILI9341_DisplayStringEx(40,1*10,25,25,(uint8_t *)"l",0);
//        ILI9341_DisplayStringEx(50,1*10,25,25,(uint8_t *)"e",0);
//        ILI9341_DisplayStringEx(50,1*10,25,25,(uint8_t *)"1",0);

        /********显示变量示例*******/
        LCD_SetTextColor(GREEN);

        /*使用c标准库把变量转化成字符串*/
//        sprintf(dispBuff,"4 ",testCNT);
//  LCD_ClearLine(LINE(5));        /* 清除单行文字 */

        /*然后显示该字符串即可,其它变量也是这样处理*/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_CH(LINE(5),dispBuff);

//        /*******显示图形示例******/
//  /* 画直线 */
//        //两点确定一条直线,(x1,y1,x2,y2)
//
//  LCD_ClearLine(LINE(7));/* 清除单行文字 */
//        LCD_SetTextColor(BLUE);

//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_CH(LINE(7),"5");
//
//        LCD_SetTextColor(RED);
//  ILI9341_DrawLine(50,170,210,170);
//  ILI9341_DrawLine(50,200,210,200);
//
//        LCD_SetTextColor(GREEN);
//  ILI9341_DrawLine(100,150,100,270);
//  ILI9341_DrawLine(150,150,150,270);
//
//        LCD_SetTextColor(BLUE);
//  ILI9341_DrawLine(130,170,110,170);
//  ILI9341_DrawLine(130,200,220,200);
//
//  Delay(0xFFFFFF);
//
//  ILI9341_Clear(0,16*8,LCD_X_LENGTH,LCD_Y_LENGTH-16*8);        /* 清屏,显示全黑 */

//  /*画矩形*/
//        //(顶端的x坐标,y坐标,宽度,高度,1:全满/0:边界)

//  LCD_ClearLine(LINE(7));        /* 清除单行文字 */
////        LCD_SetTextColor(BLUE);

////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_CH(LINE(7),"6");

//        LCD_SetTextColor(RED);
//  ILI9341_DrawRectangle(0,20,100,30,1);
//
//        LCD_SetTextColor(GREEN);
//  ILI9341_DrawRectangle(160,200,20,40,0);
//
//        LCD_SetTextColor(BLUE);
//  ILI9341_DrawRectangle(170,200,50,20,1);
//
//  Delay(0xFFFFFF);
//
//        ILI9341_Clear(0,16*8,LCD_X_LENGTH,LCD_Y_LENGTH-16*8);        /* 清屏,显示全黑 */

  /* 画圆 */

        LCD_SetTextColor(BLACK);
  ILI9341_DrawCircle(120,150,20,0); //圆心X坐标,圆心y坐标,半径,1:圆内全部:0:园边界

        LCD_SetTextColor(BLUE);
  ILI9341_DrawCircle(80,150,20,0);

        LCD_SetTextColor(RED);
        ILI9341_DrawCircle(160,150,20,0);

  LCD_SetTextColor(GREEN);
        ILI9341_DrawCircle(140,180,20,0);

        LCD_SetTextColor(YELLOW);
        ILI9341_DrawCircle(100,180,20,0);
  Delay(0xFFFFFF);

  Delay(0xFFFFFF);

  ILI9341_Clear(0,16*8,LCD_X_LENGTH,LCD_Y_LENGTH-16*8);        /* 清屏,显示全黑 */

}

/**
  * @brief  简单延时函数
  * @param  nCount :延时计数值
  * @retval 无
  */
static void Delay ( __IO uint32_t nCount )
{
  for ( ; nCount != 0; nCount -- );

}

/*"当"字符的字模16x16 */
unsigned char charater_matrix[] =
{ /*"当",0*/
0x01,0x00,0x21,0x08,0x11,0x08,0x09,0x10,0x09,0x20,0x01,0x00,0x7F,0xF8,0x00,0x08,
0x00,0x08,0x00,0x08,0x3F,0xF8,0x00,0x08,0x00,0x08,0x00,0x08,0x7F,0xF8,0x00,0x08,
};

/**
  * @brief  使用串口在上位机打印字模
        *                                        演示字模显示原理
  * @retval 无
  */
void Printf_Charater(void)
{
        int i,j;
        unsigned char kk;

        /*i用作行计数*/
  for ( i=0;i<16;i++)
        {
                /*j用作一字节内数据的移位计数*/
                /*一行像素的第一个字节*/
    for(j=0; j<8; j++)
    {
                        /*一个数据位一个数据位地处理*/
      kk = charater_matrix[2*i] << j ;  //左移J位
                        if( kk & 0x80)
                        {
                                printf("*"); //如果最高位为1,输出*号,表示笔迹
                        }
                        else
                        {
                                printf(" "); //如果最高位为0,输出空格,表示空白
                        }
    }
                /*一行像素的第二个字节*/
    for(j=0; j<8; j++)
                {
      kk = charater_matrix[64+2*i+1] << j ;  //左移J位

                        if( kk & 0x80)
                        {
                                printf("*"); //如果最高位为1,输出*号,表示笔迹
                        }
                        else
                        {
                                printf(" "); //如果最高位为0,输出空格,表示空白
                        }
                }
    printf("\n");    //输出完一行像素,换行
        }
        printf("\n\n");                 //一个字输出完毕
}

/* ------------------------------------------end of fi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