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中填充fill、覆铜Polygon Pour、实心区域solid region的区别

楼主(2018-10-05):
Altium Designer中填充fill、灌铜Polygon Pour、实心区域覆铜solid region的区别

填充fill:用于设计实心铜膜,作为大功率管的散热器,填充区域内不能存在焊盘、过孔、铜膜布线,否则将造成短路。因此填充的面积一般比较小,而且在布线之前完成。Fill只能是矩形,不能绘制任意图形。

灌铜polygon pour:灌铜是在布线完成后进行,灌铜有智能功能,会自动避让不是同一网络、属于其它网络的焊盘、过孔、铜膜走线。灌铜顾名思义:就是把PCB板的空隙处填满铜膜。因此灌铜是大面积进行,为了能得到任意图形的灌铜,可以先在PCB板的顶部丝印层top overly用划线工具画出任意形状的图形,随后框选它,然后点击菜单tools----convert----create polygon from selected primitives----创建灌铜区域。灌铜的目的是提高电路的抗干扰能力、减小辐射干扰、高频PCB电路板常常选用。

实心覆铜solid region:实心覆铜顾名思义:在覆铜区域内整片覆盖成一个整体铜膜,覆铜区域内不允许存在其它网络的焊盘 过孔 铜膜走线,否则会造成短路。实心覆铜可以绘制任意形状,也可以由其它图形转换而来,为了能绘出任意图形的实心覆铜,可以先在PCB板的顶部丝印层top overly,用划线工具画出任意形状的图形,随后框选它,然后点击菜单tools----convert----create region from selected primitives----创建实心覆铜区域。实心覆铜常用于创建任意形状的焊盘、铜膜走线、插接件、连接件、在制作PCB封装时经常使用。因此是在很小的面积内进行。在早期的PROTEL99  DXP2004  AD10以前老版本的软件中,solid region只能手工绘制图形,而在AD14以后,才增加了create region from selected primitives : 由其它选中的图形转换成实心覆铜功能。

由上述可见:FILL \  polygon pour  \solid region这三项相似的铺铜功能,各有各的用途,不可取代,互为互补。

以上的图文Word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方便保存,内附清晰图):
altium中填充fill、覆铜Polygon Pour、实心区域solid

网友A(2019-02-28):
楼主,我想问一下Altium中有类似于画图工具中的填充功能吗,手点区域有点累

网友B(2019-10-28):
讲的挺详细

网友C(2020-07-24):
谢谢楼主,下载下来研究一下

网友D(2020-12-17):
关于“填充区域内不能有焊盘”,但我看见有些PCB设计就是给焊盘附近填充的,那是为了增加焊盘的面积,以达到散热的效果吗

网友D: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fill,region,pour,这三个都是覆铜(铺铜),只是覆铜的方式不一样,具体如下:

填充(Fill):形状只能是矩形;不同网络间也连在一起(不管网络);
实心区域(Solid Region):可以是任意形状;不管网络;
灌铜(Polygon Pour):任意形状;自动避开不同网络;在AD中有时也叫polygon plane.

网友E:
如果PCB要直接转CAD,请不要使用Solid Region,因为新版的AD(最起码17以上)泪滴也是使用Solid Region来生成,无论是两种类型中的arc还是line的泪滴,转CAD后只能生成线条围成的外形,内部是没有填充的。不过印象中13版的AD,泪滴生成的arc或track(只有这两种),是与布线一样的属性,除了删除起来比较麻烦,至少它可以直接转成CAD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