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提高超声波模块的测距大小?

楼主(2018-10-05):
(无正文)

网友A:
把触发脉冲的频率调低就行了,这样超声波可以传播更远距离,测量的距离也就远了。

网友B:
市售超声波传感器都是40kHz,不可调。欲增大测量距离,1.增大发射功率;2.增大接收灵敏度;3.提高接收电路选择性。

网友C:
同做超声波测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