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定时器如何做的12小时一次的定时开关

楼主(2018-10-05):
555定时器如何做的12小时一次的定时开关 跪求指点

网友A:
我用我的经历来告诉你:不行!!!
超过1小时的,你就得用大电阻加大电容来构成RC电路,这样一来,电容的充电电流就得很小,但大的电容漏电电流却是大的,对温度也是敏感的.各种的误差加在一起,你会发现计算的时间和实际的时间总差很多
还是学好单片机吧

网友B:
你可以参考一,几秒钟或者几分钟,时间短的那种555电路,然后把电阻或者电容改到足够大就能实现这么长的时间了

网友C:
555做定时开关,精确度不高,长时间误差更大,只能在要求不高的场合。

网友C:
555做长时间定时开关,只需增大RC时间常数,通常增大充电回路电阻值,电容选用漏电阻小的CBB电容。具体参数要实际试验,而且批量生产一致性差。

网友D:
用555做还要外接阻容电路,电路复杂还不准确,还不如用一片STC15F100W的单片机,不需要外围电路,只要有5V电源就可以了,精度比555高多了,成本也只要1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