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对管的使用方法,求助

楼主(2018-10-05):
找不到红外对管的相关程序,求dalao帮助

网友A:
红外对管 程序根据具体情况定,一般我们学习使用的红外发射管有芯片进行处理,然后发射出去,红外接收管可以接受到信号,然后通过单片机编程进行译码就行了

网友B:
红外对管:
发射端:两根线,GND接地,VCC接电源正;
接收端:三根线,GND接地,VCC接电源正,剩下的接单片机的 IO;
当发射端信号发生变化的时候,IO 口就有相应的反应。。。

网友C:
红外对管最简单的就是当作开关使用,驱动三极管或三极管加继电器,输出高低电平或开关信号即可,程序参考按键程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