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压型开关稳压电源的应用实例的提供

楼主:
谁能给点建议

网友A(2018-10-05):
了解一下开关稳压电源电路
http://www.51hei.com/bbs/dpj-131596-1.html

网友B:
TOP Switch-Ⅱ典型应用电路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电工与电子技术基础》,
ISBN 978-7-111-53685-7)机械工业出版社

网友C:
网上有很多这种实力啊搜一下吧

网友D:
      你所说的降压型开关电源应该是指DC-DC型串联式开关电源吧?
      现在可选的降压型开关电源的集成电路很多,使用非常方便,成本也很低。使用降压型开关电源的优点就是在输入输出的压差很大的环境,依然可以保持很高的效率,很小的发热,很多场合都可以不用外加散热器,保持稳定的工作。
       一般在工业控制中,执行机构使用24V或48V直流电源,但是单片机一般使用5V直流电源,因此可以使用一个AC-DC的开关电源,提供执行机构所需的24V或48V电源,再用降压型开关电源产生5V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