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传感器检测电机转速

楼主(2018-10-05):
霍尔传感器检测直流电机转速,其中是不是一定要加磁片增加磁场强度,才能检测到啊!?我直接用霍尔传感器模块检测,结果开关指示的灯不亮,是不是不用磁片磁场很小,无法检测到??

网友A:
检测不到就给他加磁片,或者改用光电的方式检测

网友B:
我看到过这样的成品:它的磁圈是珊形的,电机转动一周,会测量到好几次的磁场变化,珊极越多,精度越高。

网友C:
应该加一个小磁片,否则没有磁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不到就给他加磁片,或者改用光电的方式检测

电机测出来的转速与所加磁片的数目有没有关系呢?会不会因为加的磁片数目越多,测出来的转速而变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