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驱动蜂鸣器

楼主(2018-10-05):
    蜂鸣器根据输入的脉冲发声,脉冲频率不一样发出的声音也不一样Proteus中提供有3种声音部件:BUZZER、SPEAKER、SOUNDER。输入的脉冲频率用延时函数或计时器来实现。
    在这里我将通过独立按键启动警灯警笛(频率和节拍可能控制的不准确,仅供参考),控制报警灯旋转(旋转灯用8个LED灯实现旋转时低3位亮,然后每次左移一位形成旋转显示),并让蜂鸣器发出警报声(即通过定时产生两种不同频率的输入脉冲给蜂鸣器)。

网友A: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fre=0x00;
sbit BEEP=P2^3;
uchar temp=0xf8;
uchar num=0;
uint num1;
uint index=1;
uint code SONG_TONE[]={7360,7835};
uint code SONG_LONG[]={275,265};
bit flag=0;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t;
        while(x--) for(t=0;t<120;t++);
}
void PlayMusic()
{
        uint i=0,j,k;
        while(SONG_LONG[i]!=0||SONG_TONE[i]!=0)
        {        //播放各个音符,SONG_LONG为拍子长度
                for(j=0;j<SONG_LONG[i]*20;j++)
                {
                        BEEP=~BEEP;
                        //SONG_TONE延时表决定了每个音符的频率
                        for(k=0;k<SONG_TONE[i]/3;k++);
                }
                DelayMS(10);
                i++;
        }
}
void main()
{

        TMOD=0x01;//定时器0,工作方式1
        TH0=55536/256;
        TL0=55536%256;
        TH1=7192/32;
        TL1=7192%32;
        EA=1;//打开全局中断允许
        EX0=1;//打开外部中断0中断
        IE0=1;//外部中断0请求
        IT0=1;//外部中断0下降沿触发
        ET0=1;//打开定时器/计数器0中断
        ET1=1;
        TR0=0;//关闭定时器0
        TR1=0;

        while(1)   {
                //if(flag==0)
                        //PlayMusic();
                }
}
void EX_INT0() interrupt 0
{
        P0=0xff;
        TR0=~TR0;
        TR1=~TR1;
        flag=~flag;
        BEEP=1;
}
void ET_T0() interrupt 1
{
        num++;
        TH0=55536/256;
        TL0=55536%256;
        if(num==10)
        {
                P0=temp;
                temp=_crol_(temp,1);
                num=0;
        }
}
void ET_T1() interrupt 3
{
        TH1=SONG_TONE[index]/32;
        TL1=SONG_TONE[index]%32;
        num1++;
        BEEP=~BEEP;
        if(num1==SONG_LONG[index])
        {
                num1=0;
                index=(index+1)%2;
                BEEP=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