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线遥控开关电路

楼主:
红外

另一个电路图.电源

网友A(2018-10-05):
你这个电路,我现在都在用,已经使用三年了,很稳定

网友B:
没看懂啥意思

网友C(2019-05-17):
设计不错,不过变压器不容易得到,业余条件可以用3W左右的小功率电源变压器反向使用。另外负载功率不宜过小,一般得大于25W吧,

网友D(2020-03-19):
没看明白红色电路图是干什么用?

网友E(2020-09-28):
对于地板说的变压器不容易得到,可以用阻容降压的方式解决

网友F(2020-11-07):
引用 网友E:
对于地板说的变压器不容易得到,可以用阻容降压的方式解决

人家变压器用来开的时候取电如何阻容降压

网友G:
阻容降压不行,会有漏电流,关闭状态下灯也会微量或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