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最小系统与按键消抖

楼主(2018-10-05):
日常连载8

单片机最小系统:
  • MCU
  • 晶振
  • 复位电路
  • 电源接口
晶振:

有源晶振:信号质量好精度高,价格较高,依赖特定的工作电压。
无源晶振:需要外部电路,价格低,不依赖于电压(有电压就能起振),依赖电容,又称为晶体。

复位电路:
1、上电复位分析
                            2、复位时间计算  t = 1.2RC(1.2*电阻*电容)
         3、手动复位分析
  • 1.2*4700*0.0000001=564us
图中R60是当按键按下的一瞬间,电容需要放电,如果没有这个电阻,会产生很大的电流产生电磁干扰,降低系统的稳定性,故加了这个电阻给电容放电保持系统的稳定。

按键消抖的更优方法1:
http://www.360doc.com/showweb/0/0/782209534.aspx(在此网址有详细介绍,这里只作简短介绍)

单片机源程序:

    /*————备注:———————*
    平台:Keil4  STC89C52RC
    功能:
    作者:西片
    联系方式:18724145220@163.com
    日期:2018/ /
    备注: 晶振12MHz
          更有效率的消抖方法
    *——————————————————*/

//====头文件定义===*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

//====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引脚说明=====*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key1=P1^7;//将矩阵键盘变为独立按键,让第一行的按键左端均为低电平,然后通过列的一个高低电平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sbit KEY=P1^3;//第一个按键对应的列
//=================*

bit KeySta=1;//按键状态标志位

//====全局变量=====*
//=================*

//====编码数组=====*
uchar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00};//0~F,加无显示码
//=================*

//====定时器0设定==*
void SetT0()
{
     TMOD=0x01;
     TH0=0xf8;
     TL0=0x30;
     EA=1;
     ET0=1;
     TR0=1;
}
//=================*

//====要添加的函数=*
//=================*

//====主函数=======*
void main()
{
     bit backup = 1;//备份上一次的状态,判断状态是否变化,和怎样变化。从0到1表示已经松开,从1到0表示在按下
     uchar cnt=0;
     LSA=0;
     LSB=0;
     LSC=0;//点亮第一个数码管(最右边的)
     key1=0;
     P0=smgduan[cnt];
     SetT0();
     while(1)
     {
         if(KeySta != backup)
        {
             if(backup == 0) //从0到1的变化表示按键已经松开,可以执行操作
             {
                 cnt++;
                 if(cnt >= 16)
                 {
                     cnt = 0;
                 }
                 P0 = smgduan[cnt];
             }
             backup = KeySta;//记录上一次的状态留作下一次的对比
        }
     }
}
//=================*

//====定时器0中断==*
void Timer0()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keybuf = 0xFF;//定义一个静态变量以记录按键8次状态是否都相同,相同则为稳定态,认定不是抖动。按键扫描缓冲区,保存一段时间内的扫描值。

     TH0=0xf8;//每2ms刷新一次状态记录,刷新8次即可得到一个字节(8次)的状态(由于人按下按键的最快时间一般不低于20ms,所以16ms可以满足检测)
     TL0=0x30;

    keybuf = (keybuf <<1) |KEY;//移位加或进行状态记录
    if(keybuf == 0x00)//八位全为0为按下转态
    {
        KeySta = 0;
    }
    else if(keybuf == 0xFF)//八位全为1认为弹起状态
    {
        KeySta = 1;
    }
    else//其余情况KeySta不变,认为抖动状态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