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找一个12864的字体闪烁程序

楼主:
使用IAP15W4K单片机,在12864上用定时器,实现一个*号1秒闪烁的程序........想不到怎么写,求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A(2018-10-06):
定时器产生1秒时基,设一个标志,12864刷新时,*号与空格每秒交换一次,这样显示的就是*号1秒闪烁

网友B:
我的做法是,先正常显示,然后在相应字符上写一个空白字符,再写一个正确的字符,如此循环。

网友C:
这种自己写啊,简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产生1秒时基,设一个标志,12864刷新时,*号与空格每秒交换一次,这样显示的就是*号1秒闪烁

其实我想求的是代码,不太会用IAP15W4K的定时器

网友A:
定时器0与定时器1都是兼容经典51单片机的。初始化代码可以用STC下载软件里的定时器计算器生成,只需输入系统时钟频率和定时时间,直接定时1秒是没有的,可以定时50毫秒,再用一个单元在中断里累计20次就是1秒了。例如:

void Timer0Init(void)                //50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4C;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uchar data  count=20;
bit    bdata  flag_1s;

void Timer0_INT(void) interrupt TIMER0_VECTOR  // 50ms中断
{
   if(--count==0)
  {
      count=20;
      flag_1s=1;
   }
}

在主循环内加上

if(flag_1s)
{
    //刷新显示
    flag_1s=0;
}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0与定时器1都是兼容经典51单片机的。初始化代码可以用STC下载软件里的定时器计算器生成,只需输入系 ...

嗯,就是说定时器0和1是直接兼容89c51的?那我24m的晶振初值应该怎么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0与定时器1都是兼容经典51单片机的。初始化代码可以用STC下载软件里的定时器计算器生成,只需输入系 ...

谢谢了我找到一个定时10ms的定时器案例

网友E:
可以定时50毫秒,再用一个单元在中断里累计20次就是1秒了。例如:  void Timer0Init(void)                //50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4C;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嗯,就是说定时器0和1是直接兼容89c51的?那我24m的晶振初值应该怎么定?

void Timer0Init(void)                //20毫秒@24.000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C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63;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网友F:
用几何画板就可以做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嗯,就是说定时器0和1是直接兼容89c51的?那我24m的晶振初值应该怎么定?

这里有一个定时器的计算软件
http://www.51hei.com/mcudow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