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里面的这个数字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8-10-05):
萌新一枚  请教各位大佬  这里的数字是怎么回事 为啥颜色不对啊

网友A:
哪里颜色不对,没懂你的意思

网友B:
数字的类型不同,有小数点的是浮点数类型,没有的是整数型。

网友C:
这个数字看着怎么那么大呀,百万了

网友D:
颜色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E:
数字类型不同,颜色不同,这个软件就是这样显示的

网友F:
颜色是可以在ide里面设置的。

网友G:
是数字的类型不同,有小数点的是浮点数类型,没有的是整数型

网友H:
格式不对

网友I:
数字类型不同吧,所以颜色不同。这个没有什么影响,只要能编译通过就行了。

网友J:
颜色是可以自已修改的

网友K:
这个关系不大,可以在Keil——Edit——Configuration里面的Colors & Font里面设置数字颜色

网友K:
这个字体关系不大,颜色可以在edit——configuration——color & font里面修改

网友K:
颜色可以在edit——configuration——color & font里面修改

网友L:
是你设置的问题,改一下,就和平常的一样了

网友M:
数字类型不同啊 方便区分

网友N:
数字的类型不对会显示不同颜色,自己可以设置颜色

网友O:
不太明意思

网友P:
不同类型的数据用不同颜色标示,方便查看

网友Q:
数字类型不一样,显示的颜色也不一样。这是KEIL给的提示

网友R:
这个没有关系吧,有些特殊字符串会有特殊颜色,还有一些会带下划线

网友S:
主要是类型不同,语句和注释也是有区别的,这些颜色、字体、大小都是可以自行设置的。

网友T:
这是显示问题,在设置里可以更改的

网友T:
可以设置颜色的。

网友U:
就是你自己写得参数

网友V:
数据类型不一样啊

网友W:
这个就是KEIL C编辑器的显示设置这样设置的,默认设置就是这个颜色,你不喜欢的话可以改一个自己喜欢的,

网友X:
这个都是可以设置的,不会影响代码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