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2c sda与scl问题

楼主(2018-10-05):
终止信号是scl为1时sda从0变1,但是为什么我写代码时先scl=1后sda从0变1(延时了),不行,而且百度到的代码也都是sda=0后scl=1在sda=1

网友A:
必须先保证SDA=0,再给出SCL=1。在发送数据的时候最后一位有可能是0,也有可能是1,如果SDA=1,先SCL=1,再SDA=0,就有可能是SCL=1期间,SDA从1到0了,这就不是终止信号,而成了起始信号

网友B:
实现不了肯定是程序有问题,具体逻辑需要完整程序才能分析,建议楼主去网上找一完整开发板iic程序逐句对照,c语言程序移植性很好,可以将程序移植修改,看是否可以实现相应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