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哪位单片机高手帮忙看下以下程序错在哪?急!谢谢!

楼主(2018-10-06):
//使用位操作运算和选择程序结构实现流水效果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uint ms);
void main(void)
{
   P1=0xfe;
   while(1)
   {
   delay(500);
   if(P1==0x7f)
   {
    P1=0xfe;
         delay(500);
         }
         P1=P1<<1|0x01;
    }
}
void delay(uint ms)
{
   uchar i;
   uint j;
   for(j=0;j<ms;j++)
         for(i=0;i<125;i++)
      ;

}

输出信息提示如下:
Build target '目标 1'
compiling 选择结构流水灯.c...
选择结构流水灯.C(3):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ms', expected ')'
选择结构流水灯.C(18):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ms', expected ')'
选择结构流水灯.C(21):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j'
选择结构流水灯.C(21): error C202: 'j': undefined identifier
选择结构流水灯.C(22): error C202: 'j': undefined identifier
目标未创建

网友A:
将延时函改为试试
void delay(uint ms)      //总延时时间
{

   uint j, i;                 //定义变量
   for(j=0;j<ms;j++)  {             //外层循环
         for(i=0;i<125;i++)          //内层循环
     { ;  } }

}

网友B: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uint ms);
void main(void)
{
   P1=0xfe;
   while(1)
   {
   delay(500);
   if(P1==0x7f)
   {
    P1=0xfe;
         delay(500);
         }
         P1=P1<<1|0x01;
    }
}
void delay(uint ms)
{
   uchar i;
   uint j;
   for(j=0;j<ms;j++)
         for(i=0;i<125;i++)
      ;

}

网友B:
uint 没定义,还有P1=P1<<1|0x01;    这个的|符号是中文

网友C: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加在第二句

网友D:
void delay(uint ms)要改成void delay(unsigned int ms)就行了